为什么说电流检测需要使用四脚开尔文连接的电阻?

楼主(2020-07-30):
https://zhuanlan.zhihu.com/p/78121100

图2为4脚结构的电阻,电流脚为I1和I2,电压检测脚为S1和S2。电流脚和电压脚在电阻内部的同一区域上,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在电流脚I1和I2与电压检测脚S1和S2之间的阻值相同。但缺点是在接触点之间的TCR叠加到了电阻上,导致电阻的温度系数变差。---------------这样搞四个脚有什么软用呢?既然两组脚之间阻值相同。。。。

图三为真正意义上的四脚开尔文连接,电流脚为I1和I2,电压检测脚为S1和S2。I1和S1,以及I2和S2在不同的触点上,所以避免了触点之间TCR的影响。这种结构在电流脚之间测得的阻值和电压脚之间测得的阻值会有差异,但对检测精度没有影响。-------------------画蛇添足,电阻有差异,检测精度又没有影响,这个样的结构有何意义?

网友A:
对于阻值大的采样电阻(0.1欧以上)而言,这影响并不大
但对于阻值很小,电流比较大的采样电路阻而言,这个温度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就很大了
一个这种电阻就是用康铜做的,阻值是很小的,而触点却不是康铜,电流经过的时候,温度会上升,这样就会影响到采样电阻的阻值的,图3就尽量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
这种温度和阻值的变化是很小很小的,但它绝对是有变化和影响的,特别是在经过高精度的ADC转换之后,数据差异很大的
当你使用0.01欧的采样电阻去测量一个mA级别的电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了
这种电路制造的时候就是很精密的,万用表是测量不到的,而且,价格也是老高,一般都是30块一个以上,中等的开尔文电阻估计都是上一两百一个

网友B: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