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0-07-30):
(无正文)

网友A:
1. 首先要确认你的单片机有几种低功耗模式,比如stanby,sleep等,然后评估你的场景,再决定用哪一种;
2. 进入低功耗前,将不使用的模块进行反初始化,以降低功耗;同时要设置好某些IO的电平,方式产生漏电;同时要设置好退出低功耗的方式,按键还是定时器中断等,方便后续能退出低功耗模式;
3. 退出低功耗后需要使用的模块要重新初始化;
4. 如果你要在低功耗过程中保留一些ram数据的话,要注意你的低功耗模式的选择,看看哪种支持,一般手册有说明;

网友B:
看你用的单片机器件手册。

网友C:
IO口电平,除唤醒外,其他外设全部关了,失能。唤醒的时候才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首先要确认你的单片机有几种低功耗模式,比如stanby,sleep等,然后评估你的场景,再决定用哪一种;
2. ...

哦哦,感谢

网友E(2021-05-16):
1. 首先要确认你的单片机有几种低功耗模式,比如stanby,sleep等,然后评估你的场景,再决定用哪一种; 2. 进入低功耗前,将不使用的模块进行反初始化,以降低功耗;同时要设置好某些IO的电平,方式产生漏电;同时要设置好退出低功耗的方式,按键还是定时器中断等,方便后续能退出低功耗模式; 3. 退出低功耗后需要使用的模块要重新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