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扫码单片机自动定时开关制作 附源程序

楼主(2020-07-30):
闲来无事,用单片机DIY了个扫码自动充电系统,单片机程序,控制端软件都是亲自编写,本人半桶水,希望能跟各位大神一起学习讨论!!!
说明:本程序无需公众号,系统分为两部分,服务端跟单片机程序端,服务端程序为监测跟控制开关服务端,可在内网电脑也可在服务器上同WX一起开启。使用步骤:1.登录WX,并打开WX支付窗口,调整窗口适合大小,最小化!2.把配套单片机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并连接好继电器模块,WIFI 模块,WFFI模块登录设置好服务器端IP,端口,接通电源。3.服务端填好端口,填写好免费KEY,点击启动服务,如果提示框里有IP上线,表示与单片机连接成功,可以手动控制也可扫码控制了。4.WX二维码设置:打开WX二维码收款,设置固定金额,收钱备注里填写开关代码,保存二维码,用户扫码支付就可以自动打开6小时后自动关闭,可以控制10路开关!如还不明白或需要修改程序请联系QQ:214909754

适用于个人测试使用小范围的WX自动收款控制设备,扫码洗衣机,扫码充电器,扫码电吹风等等,本人已经使用了两个多月了,比较稳定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1596098044(1).png

单片机程序51hei下载:

网友A:
能分享下源码吗?

楼主:
源码已经上传,自己下载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at;

sbit LED =P1^0;
sbit JDQA=P0^0;
sbit JDQ1=P2^0;
sbit JDQ2=P2^1;
sbit JDQ3=P2^2;
sbit JDQ4=P2^3;
sbit JDQ5=P2^4;
sbit JDQ6=P2^5;
sbit JDQ7=P2^6;
sbit JDQ8=P2^7;
sbit JDQ9=P0^7;
sbit JDQ10=P0^6;
bit Time_1S;
bit RX_OK;
bit TX_Busy;
unsigned char Time_Tick;
unsigned char RX_Buf[3];
unsigned char RX_Index;
unsigned int  RelayTime[10];
unsigned int  RelayTiOK[10];

void t0isy() interrupt 1 using 1    //该中断实现LED闪烁,周期为30*2=60毫秒{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256;
        Time_Tick++;
        RelayTiOK[0]++;
        RelayTiOK[1]++;
    RelayTiOK[2]++;
        RelayTiOK[3]++;
        RelayTiOK[4]++;
        RelayTiOK[5]++;
    RelayTiOK[6]++;
        RelayTiOK[7]++;
        RelayTiOK[8]++;
        RelayTiOK[9]++;
    if(Time_Tick >= 15)
        {
        Time_Tick = 0;
        Time_1S = 1;
        LED= ~LED;

        }
        if(RelayTiOK[0] >= 1578)
        {
        RelayTiOK[0]=0;
        RelayTime[0]--;
        }
        if(RelayTime[0] ==0)
        {
    RelayTime[0]=0;
        JDQ1 = 1;
    }

    if(RelayTiOK[1] >= 1578)
        {
        RelayTiOK[1]=0;
        RelayTime[1]--;
        }
        if(RelayTime[1] ==0)
        {
    RelayTime[1]=0;
        JDQ2 = 1;
    }
        if(RelayTiOK[2] >= 1578)
        {
        RelayTiOK[2]=0;
        RelayTime[2]--;
        }
        if(RelayTime[2] ==0)
        {
        RelayTime[2]=0;
        JDQ3 = 1;
    }
        if(RelayTiOK[3] >= 1578)
        {
        RelayTiOK[3]=0;
        RelayTime[3]--;
        }
        if(RelayTime[3] ==0)
        {
        RelayTime[3]=0;
        JDQ4 = 1;
    }
        if(RelayTiOK[4] >= 1578)
        {
        RelayTiOK[4]=0;
        RelayTime[4]--;
        }
        if(RelayTime[4] ==0)
        {

    RelayTime[4]=0;
        JDQ5 = 1;
    }
        if(RelayTiOK[5] >= 1578)
        {
        RelayTiOK[5]=0;
        RelayTime[5]--;
        }
        if(RelayTime[5] ==0)
        {

    RelayTime[5]=0;
        JDQ6 = 1;
    }
        if(RelayTiOK[6] >= 1578)
        {
        RelayTiOK[6]=0;
        RelayTime[6]--;
        }
        if(RelayTime[6] ==0)
        {

    RelayTime[6]=0;
        JDQ7 = 1;
    }
        if(RelayTiOK[7] >= 1578)
        {
        RelayTiOK[7]=0;
        RelayTime[7]--;
        }
        if(RelayTime[7] ==0)
        {
    RelayTime[7]=0;
        JDQ8 = 1;
    }
         if(RelayTiOK[8] >= 1578)
        {
        RelayTiOK[8]=0;
        RelayTime[8]--;
        }
        if(RelayTime[8] ==0)
        {
        RelayTime[8]=0;
        JDQ9 = 1;
    }
           if(RelayTiOK[9] >= 1578)
        {
        RelayTiOK[9]=0;
        RelayTime[9]--;
        }
        if(RelayTime[9] ==0)
        {
        RelayTime[9]=0;
        JDQ10 = 1;
    }
}
/*************************************************

函数:uart_tx_string

功能: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

出口:void

入口:字符串数组

*************************************************/
void ser_isr() interrupt 4 using 2    //该中断接收PC数据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temp;

        if(RI)
        {
                RI=0;
                temp = SBUF;
                SBUF = temp;
                RX_Buf[RX_Index] = temp;
                RX_Index++;
        if(RX_Index >= 3)
                {
                RX_Index = 0;
                temp=0;

        if((RX_Buf[0] == 'P')&&(RX_Buf[1] == 'K')&&(RX_Buf[2] == 'J'))
                {
                JDQA = 1;
                RX_OK = 1;
                }
                if((RX_Buf[0] == 'Q')&&(RX_Buf[1] == 'G')&&(RX_Buf[2] == 'J'))
                {
                JDQA = 0;
                RX_OK = 1;
                }
                if((RX_Buf[0] == 'P')&&(RX_Buf[1] == 'K')&&(RX_Buf[2] == 'A'))
                {
                JDQ1 = 0;
                RelayTime[0] =420;// * 60 * 20;
                RX_OK = 1;
                }
                if((RX_Buf[0] == 'Q')&&(RX_Buf[1] == 'G')&&(RX_Buf[2] == 'A'))
                {
                JDQ1 = 1;
                RelayTime[0] = 0;
                }
                if((RX_Buf[0] == 'P')&&(RX_Buf[1] == 'K')&&(RX_Buf[2] == 'B'))
                {
                                JDQ2 = 0;
                                RelayTime[1] = 420;
                                RX_OK = 1;
                }
                if((RX_Buf[0] == 'Q')&&(RX_Buf[1] == 'G')&&(RX_Buf[2] == 'B'))
                {
                            JDQ2 = 1;
                                RelayTime[1] = 0;
                }
                if((RX_Buf[0] == 'P')&&(RX_Buf[1] == 'K')&&(RX_Buf[2] == 'C'))
                {
                                JDQ3 = 0;
                                RelayTime[2] = 420;
                                RX_OK = 1;
                }
                if((RX_Buf[0] == 'Q')&&(RX_Buf[1] == 'G')&&(RX_Buf[2] == 'C'))
                {
                            JDQ3 = 1;
                                RelayTime[2] = 0;
                }
                if((RX_Buf[0] == 'P')&&(RX_Buf[1] == 'K')&&(RX_Buf[2] == 'D'))
                {
                                JDQ4 = 0;
                                RelayTime[3] = 420;
                                RX_OK = 1;
                }
                if((RX_Buf[0] == 'Q')&&(RX_Buf[1] == 'G')&&(RX_Buf[2] == 'D'))
                {
                            JDQ4 = 1;
                                RelayTime[3] = 0;
                }
                if((RX_Buf[0] == 'P')&&(RX_Buf[1] == 'K')&&(RX_Buf[2] == 'E'))
                {
                                JDQ5 = 0;
                                RelayTime[4] = 420;
                                RX_OK = 1;
                }
                if((RX_Buf[0] == 'Q')&&(RX_Buf[1] == 'G')&&(RX_Buf[2] == 'E'))
                {
                            JDQ5 = 1;
                                RelayTime[4] = 0;
            }
                if((RX_Buf[0] == 'P')&&(RX_Buf[1] == 'K')&&(RX_Buf[2] == 'F'))
                {
                                JDQ6 = 0;
                                RelayTime[5] = 420;
                                RX_OK = 1;
                }
                if((RX_Buf[0] == 'Q')&&(RX_Buf[1] == 'G')&&(RX_Buf[2] == 'F'))
            {
                            JDQ6 = 1;
                                RelayTime[5] = 0;
                }
                if((RX_Buf[0] == 'P')&&(RX_Buf[1] == 'K')&&(RX_Buf[2] == 'L'))
                {
                                JDQ7 = 0;
                                RelayTime[6] = 420;
                                RX_OK = 1;
                }
                if((RX_Buf[0] == 'Q')&&(RX_Buf[1] == 'G')&&(RX_Buf[2] == 'L'))
                {
                            JDQ7 = 1;
                                RelayTime[6] = 0;
                }
                if((RX_Buf[0] == 'P')&&(RX_Buf[1] == 'K')&&(RX_Buf[2] == 'H'))
            {
                                JDQ8 = 0;
                                RelayTime[7] = 420;
                                RX_OK = 1;
                }
                         if((RX_Buf[0] == 'Q')&&(RX_Buf[1] == 'G')&&(RX_Buf[2] == 'H'))
                {
                            JDQ8 = 1;
                                RelayTime[7] = 0;
                }
                  if((RX_Buf[0] == 'P')&&(RX_Buf[1] == 'K')&&(RX_Buf[2] == 'T'))
            {
                                JDQ9 = 0;
                                RelayTime[8] = 420;
                                RX_OK = 1;
                }
                         if((RX_Buf[0] == 'Q')&&(RX_Buf[1] == 'G')&&(RX_Buf[2] == 'T'))
                {
                            JDQ9 = 1;
                                RelayTime[8] = 0;
                }
                 if((RX_Buf[0] == 'P')&&(RX_Buf[1] == 'K')&&(RX_Buf[2] == 'Y'))
            {
                                JDQ10 = 0;
                                RelayTime[9] = 420;
                                RX_OK = 1;
                }
                         if((RX_Buf[0] == 'Q')&&(RX_Buf[1] == 'G')&&(RX_Buf[2] == 'Y'))
                {
                            JDQ10 = 1;
                                RelayTime[9] = 0;
                }
                        RX_Buf[0] = 0;
            RX_Buf[1] = 0;
                        }
                        }
                if(TI)
                {
                TI = 0;
                TX_Busy = 0;
            }

}
void Uart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TX_Busy = 1;
         SBUF = dat;
         while(TX_Busy);
}

void Uart_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
{
        while(*s != '\0')
        {
                Uart_SendByte(*s++);
        }
}

void main(void)
{
        JDQA = 1;
        JDQ1 = 1;
        JDQ2 = 1;
        JDQ3 = 1;
        JDQ4 = 1;
        JDQ5 = 1;
        JDQ6 = 1;
        JDQ7 = 1;
        JDQ8 = 1;
        JDQ9 = 1;
        JDQ10 = 1;
        TMOD=0x2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256;
        SCON=0x50;
        TH1=TL1=0xfd;    //波特率9600
        TR0=1;
        TR1=1;
        ET0=1;
        ES=1;
        EA=1;
        RX_OK = 0;
        RelayTime[0] = 0;
        RelayTime[1] = 0;
        RelayTime[2] = 0;
        RelayTime[3] = 0;
        RelayTime[4] = 0;
        RelayTime[5] = 0;
        RelayTime[6] = 0;
        RelayTime[7] = 0;
        RelayTime[8] = 0;
        RelayTime[9] = 0;
    RelayTiOK[0] = 0;
        RelayTiOK[1] = 0;
    RelayTiOK[2] = 0;
        RelayTiOK[3] = 0;
        RelayTiOK[4] = 0;
        RelayTiOK[5] = 0;
    RelayTiOK[6] = 0;
        RelayTiOK[7] = 0;
        RelayTiOK[8] = 0;
        RelayTiOK[9] = 0;
        while(1)
        {
                if((RX_OK == 0)&&(Time_1S == 1))
                {
                 Uart_SendString("VAT");
                 Time_1S = 0;
                 }
                 }
}

网友B:
可以做个自动售卖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个自动售卖机了!

小型的售卖还可以,如果做专用的这样就不可靠了,因为程序是监控微信的页面,检测到有订单代码就会打开相应的继电器,这样虽然可以用但感觉不是很稳妥,希望能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尝尝鲜,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D:
服务器端的WIFI程序才是核心

网友E:
没太懂这个过程,服务端如何实现的??  还有就是这个是需要手机和电脑联合工作??

网友F:
还是不明白它的工作原理,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太懂这个过程,服务端如何实现的??  还有就是这个是需要手机和电脑联合工作??

服务端我是用一台小电脑或者电脑棒能安装windows系统的就可以,在电脑上面安装好微信PC端并且登录上打开支付窗口,打开服务端填写好端口启动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服务器端的WIFI程序才是核心

WIFI 没有程序,直接购买一个WIFI 模块就搞定了,串口通信,模块里面有介绍的!

网友G:
有意思,学习一下。

网友H:
这个应该是通过小主机控制的吧,wifi模块和主机是在同一个局域网,主机收到付款信息后发送数据给wifi模块,wifi模块再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再驱动继电器。所以核心技术应该在小主机上的软件上吧

网友I:
关键还是服务端控制

网友J(2023-03-04):
请问,KEY哪里填写。。

网友K:
楼主技术高超!我还是不懂得其中的道理。

网友L(2023-06-19):
后台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