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履带车程序求助

楼主(2020-07-30):
本人单片机新手,做了一个履带车,必须七个遥控功能,前进,后退,加速,减速,左转,右转还有停车。使用PT2272M6最多六个通道,设想在pt2262遥控的前进键用软件(51单片机)实现按一下前进,再按一下停车,按说很简单的程序我就是弄不好,哪位专业师傅给帮我弄一下,不胜感谢。下面是源程序,K1是前进键,K5是停止键。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L298N????
sbit ena = P0^0;
sbit in1 = P0^1;
sbit in2 = P0^2;
sbit in3 = P0^3;
sbit in4 = P0^4;
sbit enb = P0^5;

//??
sbit key1 = P3^3;    //????
sbit key2 = P3^4;         //????
sbit key3 = P3^6;         //????
sbit key4 = P3^7;
sbit key5 = P2^0;
sbit key6 = P2^1;
sbit key7 = P2^2;
sbit key8 = P2^3;
sbit relay = P2^4;//????

u16 MA = 0,MB = 0;      //pwm???

u16 SpeedA = 20; //50%???
u16 SpeedB = 20;

u8 flag;                 //??,1????,0????
         //???????sbuf

void delay(u16 z);        //??????

//??
void forward()
{
flag = 1;                 //??????
in1=1;                    //l298n??
in2=0;
in3=1;
in4=0;
}

//??
void fallback()
{
flag = 0;                //??????
in1=0;
in2=1;
in3=0;
in4=1;
}

//??
void quick()
{
SpeedA += 1;  //???1
if(SpeedA >= 40)        //??40
{
SpeedA = 40;
}
SpeedB += 1;
if(SpeedB >= 40)
{
SpeedB = 40;
}
}

//??
void slow()
{
SpeedA -= 1;        //???1
if(SpeedA <= 5)//??5
{
SpeedA = 5;
}
SpeedB -= 1;
if(SpeedB <= 5)
{
SpeedB = 5;
}
}

//??
void move_left()

{
in1=1;
in2=0;
in3=0;
in4=0;
}

void move_right()

{
in1=0;
in2=0;
in3=1;
in4=0;
}

//??
void stop()
{
in1=0;
in2=0;
in3=0;
in4=0;
}

void delay(u16 z)
{
u16 x,y;
for(x=z;x>0;x--)
for(y=125;y>0;y--);
}

void main()
{
//????? ???T0
TMOD = 0x21;  //T0?????????,T1?????????
//PCON = 0x00;  //???????,???
//SCON = 0x50;                 //???????,???????,????
        TH1 = 0xFD;                   //????
        TL1 = 0xFD;                   //????
//TR1 = 1;                          //?????T1

TH0 = 0xF4;                    //????
TL0 = 0x48;          //????
TR0 = 1; //?????T0

//ES = 1;//??????
//PS = 1;                         //??????
//PT0 = 1;                 //???0????
ET0 = 1;//?????T0??
EA = 1;//?????

//??????
while(1)
{
if(key1 == 0)
{
delay(10);
if(key1 == 0)
{
forward();

}
while(key1 == 0);
}
if(key2 == 0)
{
delay(10);
if(key2 == 0)
{
fallback();

}
while(key2 == 0);
}
if(key3 == 0)
{
delay(10);
if(key3 == 0)
{
quick();

}
while(key3 == 0);
}
if(key4 == 0)
{
delay(10);
if(key4 == 0)
{
slow();

}
while(key4 == 0);
}
if(key5 == 0)
{
delay(10);
if(key5 == 0)
{
stop();
}
while(key5 == 0);
}
if(key6 == 0)
{
delay(10);
if(key6 == 0)
{
move_left();
}
while(key6 == 0);
}
if(key7 == 0)
{
delay(10);
if(key7 == 0)
{
move_right();
}
while(key7 == 0);
}
if(key8 == 0)
{
delay(10);
if(key8 == 0)
{
relay=~relay;
}
while(!key8);
}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T = 3ms * 40 = 120ms
{
TR0 = 0;
TH0 = 0xF4;
TL0 = 0x48; //3000;  3ms
MA++;
if(MA < SpeedA)
{
ena = 1;
}
else
  ena = 0;
if(MA == 40)
{
  MA = 0;
}

MB++;
if(MB < SpeedB)
{
enb = 1;
}
else
  enb = 0;
if(MB == 40)
{
  MB = 0;
}
TR0 = 1;
}

网友A:
我假设你车辆控制程序都正常了,只是这个按键逻辑搞不定,给出如下建议:
设计档位概念,共 5 档:前进2档,前进1档,停车0档,后退-1档,后退-2档
key1 升档, key2 降档,key3/key4空闲,key5停车保留
可以通过连续按 key1 从-2档一直升到+2档,key2同理
代码如下:

while(1)
{
        static char speed=0;
        if(key1 == 0)
        {
                delay(10);
                if(key1 == 0)
                {
                        if(++speed > 2)speed = 2;
                }
                while(key1 == 0);
        }
        if(key2 == 0)
        {
                delay(10);
                if(key2 == 0)
                {
                        if(--speed < -2)speed = -2;
                }
                while(key2 == 0);
        }
        if(key3 == 0)
        {
                delay(10);
                if(key3 == 0)
                {
                }
                while(key3 == 0);
        }
        if(key4 == 0)
        {
                delay(10);
                if(key4 == 0)
                {
                }
                while(key4 == 0);
        }
        if(key5 == 0)
        {
                delay(10);
                if(key5 == 0)
                {
                        stop();
                }
                while(key5 == 0);
        }
        if(key6 == 0)
        {
                delay(10);
                if(key6 == 0)
                {
                        move_left();
                }
                while(key6 == 0);
        }
        if(key7 == 0)
        {
                delay(10);
                if(key7 == 0)
                {
                        move_right();
                }
                while(key7 == 0);
        }
        if(key8 == 0)
        {
                delay(10);
                if(key8 == 0)
                {
                        relay=~relay;
                }
                while(!key8);
        }
        //根据速度代码输出
        switch( speed )
        {
                case 2:
                //高速前进
                        quick();
                break;
                case 1:
                //低速前进
                        forward();
                        slow();
                break;
                case 0:
                //停车
                        stop();
                break;
                case -1:
                //低速后退
                        fallback();
                        slow();
                break;
                case -2:
                //高速后退
                        quick();
                break;
                default:
                        speed=0;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假设你车辆控制程序都正常了,只是这个按键逻辑搞不定,给出如下建议:
设计档位概念,共 5 档:前进2档 ...

谢谢这么快就回复了,你的这个思路和程序很好,我马上调试程序,再次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