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lcd2004背面电子元件如何对号入座焊接?

楼主:
买了个lcd2004
然后背面的元件要自己焊
但是不知道该焊什么(就是那些C1,C2,C3,C4,R6,R7,J1,J2,U6)
求大佬指点一下。
这个是背面的图片:

网友A(2020-07-30):
这个果断问卖家呀~  如果出厂不焊的东西,一般是选配功能,问卖家是什么功能,自己用不用得到,想不想玩一玩。

网友B:
C1C2焊接0.1u和4.7u的电容,其他的应该不需要

网友C:
不一定要焊接的,不是所有的板子非要把所有料都要焊上才工作,有些是为了调试或者预留功能的,可能你的用不上。问问卖家。

网友D:
买来的成品就是可以用的,板上的空一般是其他型号共用一块板节约成本。
如果你自己焊上东东,也许可以增强功能,但也许可能反而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E:
你要自己加字库芯片的吗?

网友F:
如果原装是5V电压的话,那这里可能是一个降压芯片,使用3.3V电压的话需要把这个芯片和两个电容焊上去。

网友G:
不要看到空白就要补元件上去,别人是作其他功能用的,只是暂时用不到就空着

网友H:
问卖家,不过这种情况一般是用不上这个功能的,做功能补充用

网友I:
不需要焊。

网友J:
依据设计图纸或者卖方BOM焊接。

网友K:
正常是不需要焊接的,板上的部分元件是是预览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