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05蓝牙模块调试,发送at 接收也at,而不是ok

楼主(2020-07-30):
hc05蓝牙模块在串口调试时,发送at 接收也at,而不是ok.是什么原因 模块上的指示灯是快闪状态

网友A:
看一下手册,这个挺简单的

楼主:
问题是在网上,没找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手册,这个挺简单的

在网上没找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手册,这个挺简单的

谢了,找到了

网友B(2020-09-11):
接线有没有问题,是否正常供电,串口波特率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原因无非软件或者硬件;
软件可能是配置不对,指令不对;
硬件可能是供电、复位、配置引脚、收发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