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 smartconfig 使用疑问

楼主(2020-07-30):
arduino esp32 使用smartconfig自动配网,成功后默认地址时192.168.1.141,如果这个地址已经被使用,则路由器上不会显示有esp32设备接入,请教怎么自动联网且可以分配到其它的ip

网友A:
用smartconfig ip都是自动分配的吧,我也用smartconfig,没出现过你的问题

楼主(2020-11-24):
是自动分配的 ,是路由器每次自动分配了同一个地址,已经采取其它方法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