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duino学习(十三)摇杆模块

楼主(2020-07-30):
37种传感器(十三)之摇杆模块+Stduino Nano&UNO

关键词:
51、stm32、arduino、stduino单片机、stduino UNO&Nano、摇杆模块

说明:
双轴遥感传感器能够配合Stduino UNO/Nano,输出2轴模拟(X,Y),以及1路按钮数字输出(Z)。就像游戏控制的操纵杆一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操纵杆模块的X、Y、Z值实现特定的功能。
实际上遥感模块可以看作按钮和两个电位器(前后、左右各一个)的组合:电位器输出模拟信号,而Z维输出数字信号(0或1)。

实验目的:
利用串口通讯输出遥杆传递的当前信息。

器材:
Stduino UNO/Nano、杜邦线、摇杆模块

电路连接:

代码展示:

int value = 0;

void setup() {
pinMode(8, INPUT_PULLUP); //上拉电阻保持电平稳定
pinMode(A0,INPUT_ANALOG);
pinMode(A1,INPUT_ANALOG);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value = analogRead(A0);
Serial.print("X:");
Serial.print(value);
value = analogRead(A1);
Serial.print(" | Y:");
Serial.print(value);
value = digitalRead(8);
Serial.print(" | Z: ");
Serial.println(value);
delay(100);
}

实验效果:

如上图所示当转动摇杆时,会使得X、Y值发生变化(04095),可以通过一定规则,来将范围设定在-11之间,从而更清楚的判断遥杆的状况。

Stduino IDE是一款面向32位处理器快速入门学习的集成开发平台,目前已经支持Arduino_Core_STM32框架,集聚快捷、高效、免费、开源、易得于一身,软件还集成了GDB调试功能。
IDE当前支持的功能有:

  • GDB调试
  • 封装库下载安装
  • 代码自动补全提示
  • 中英文模式
  • UTF-8\GBK编码格式
  • 代码快速格式化
  • SWD\串口程序下载&调试(已验证)
  •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USB HID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maple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maple DFU2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MassStorage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更多功能细节请前往进行了解

已经支持的芯片&板型列表:

  • Stduino UNO&Nano
  • Nucleo 144 boards
  • Nucleo 64 boards
  • Nucleo 32 boards
  • Discovery boards
  • Eval boards
  • STM32MP1 series coprocessor boards
  • Generic STM32F0 boards
  • Generic STM32F1 boards
  • Generic STM32F3 boards
  • Generic STM32F4 boards
  • Generic STM32H7 boards
  • Generic STM32L0 boards
  • 3D printer boards
  • LoRa boards
  •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boards
  • Generic flight controllers
  • Garatronics boards
  • Midatronics boards

更多功能集成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