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7-ADJ升压,8升12伏,输出负载不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30):
原理图和pcb如下,请大佬们帮忙看下

楼主:
应该是8升24伏,搞错了

网友A:
LM2576与LM2577是两种不同类型升压芯片,楼主原理图标示LM2576,但接线是按LM2577。不知楼主是接线错误还是芯片用错。

网友A:
怀疑楼主的升压电感选型不对

网友B:
是电流大了电压下降吗

网友C:
你要升到24V多少A?先理清楚!后面就是根据开关频率,电流密度等选择电感参数,电容等参数,多数PDF会有计算方法

网友D:
输出负载不足是什么意思?可以详细说明您的问题吗?

网友E:
你这个PCB布线很不合理
1:输入到电感之间的走线太细了,太长了
2:4脚与电感之间走线太细
3:输出线太细
4:反馈线VR1接法不对,应该是在电容滤波之后
5:另外一个层是不是全是地?如果不是,那么你这地线就太小了

网友F:
布线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带载当然更有问题了,大电流就需要大走线,并且升压电路应用是前端电源功率要比后端功率大一到二倍才能带动负载,这两点缺一不可

网友D:
我认为电路不正确。 请查看LM2576数据表。

网友G:
不知道你说的问题是你设计的负载不足还是实际负载不足,你可以先根据你的电路计算一下

网友H:
看资料这个不加扩流电压只能升到15V/<800mA

网友I:
说实话你的线路布局是有很大问题的,第一你需要仔细看LM2577元件规格书,规格书写得东西肯定是有用的,否则不会浪费口舌写了那么多页;简单来说说你做的这个升压电路把!
1.首先看看原厂的规格书接法

2.结合你画的pcb图

总体来说你的布局还是得调整,比如电感和肖特基是需要靠近IC的,输出线不宜过长,这个电路建议还是需要进行敷铜的,地线的话建议加粗,有条件的话做好将所有电路围起来屏蔽!
粗浅见解,希望能对你有用!

网友J:
不想大概,不妨增大C2的容量。会有效果

楼主:
谢谢,第一次做电源,确实有很多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流大了电压下降吗

对,给24伏m2006p36RM编码电机供电,转速3,4千的时候调到不到2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你的线路布局是有很大问题的,第一你需要仔细看LM2577元件规格书,规格书写得东西肯定是有用的,否则 ...

谢谢,有启发,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76与LM2577是两种不同类型升压芯片,楼主原理图标示LM2576,但接线是按LM2577。不知楼主是接线错误还是 ...

暂时没有lm2577的PCB封装,用2576的代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PCB布线很不合理
1:输入到电感之间的走线太细了,太长了
2:4脚与电感之间走线太细

50mil的线也太细了吗?

网友K:
看了你的原理图和PCB,原理图的封装错了,但是原理图引脚是正确的,PCB虽然走线不是那么好,但也可以了。所以我认为是可以工作的。至于你说的负载不足,我不太理解你是不是想问输出电流不足?如果是的话,我给你算一下你的电流。针对LM2577,最大输出电流由如下公司计算得出:
Imax = (2.1A * VIN(min))/VOUT;
也就是说,如果是8转24的话,最大输出电流是700mA,如果是8转12的话,最大是1.4A。

这都是在你的输入的8V的那个电源的输出能力足够的情况下,同时也要求你的二极管、电感选择的参数满足的前提下。

具体参考手册,详细分析一下吧!
https://wenku.baidu.com/view/5738a83c02768e9951e7388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流大了电压下降吗

对,电机转速一大就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楼主的升压电感选型不对

用的就是这种电感

网友L:
你这个24伏m2006p36RM编码电机, 最大持续电流是 10A

使用6S锂电池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50mil的线也太细了吗?

是小了
参考14#给你的布线方法
从输入到电感,就是IN2那个点到电感之间的走线至少是要和电感的焊盘差不多,至少是200mil以上
IC的4脚到电感是要全部敷铜的,最好保证走线宽度不小于200mil
你可以把你的电路文件和PSB文件上传一下,有时间帮你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小了
参考14#给你的布线方法
从输入到电感,就是IN2那个点到电感之间的走线至少是要和电感的焊盘差不 ...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24伏m2006p36RM编码电机, 最大持续电流是 10A

使用6S锂电池吧

对,不过电池用的8伏5C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小了
参考14#给你的布线方法
从输入到电感,就是IN2那个点到电感之间的走线至少是要和电感的焊盘差不 ...

这么改成么?

网友E:
我电脑实在跑不动AD,就用99SE给你改了一下,如果是锂电池供电,应该是不 lm2577升压.rar (13.22 KB, 下载次数: 17) 会有问题的了,我给你原来有电路加了一个104你可以用AD打开的,自己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电脑实在跑不动AD,就用99SE给你改了一下,如果是锂电池供电,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了,我给你原来有电路加了一 ...

谢谢指教

网友M:
PCB布局再走线方式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电脑实在跑不动AD,就用99SE给你改了一下,如果是锂电池供电,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了,我给你原来有电路加了一 ...

谢谢大佬,测试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