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MENT: ?PR?KEY_SCAN?KEY

楼主:
这是没有声明报警?程序哪有问题
有调用,有定义,有声明

批注 2020-07-30

批注 2020-07-30

批注 2020-07-30

批注 2020-07-30

网友A(2020-07-31):
在KEY.h头文件中,Key_scan()函数的括号里加 void 应该就不会报警告了

网友B:
这份容易处理,把暂时用不到的函数注释即可,我通常一个工程回复多个提问,常有函数暂时不用的告警,没影响。

网友C:
函数声明问题

网友D:
是你的main.C根本没有加到工程里面,
导致程序压根不会调用Key_scan函数,
所以警告你Key_scan未被调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你的main.C根本没有加到工程里面,
导致程序压根不会调用Key_scan函数,
所以警告你Key_scan未被调用。

感谢大神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E:
谢谢各位的帮助,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