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5 ADC配置的问题

楼主(2020-07-30):
STM32F405的adc采集配置中感觉ADC的设置都对了为什么采集不到数据呢。下面是程序,有错误的地方帮忙指出来谢谢。

void ADC1_Init()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ADC1复位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u32)&ADC_ConvertedValue接收到的数据存放在ADC_ConvertedValue里面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 //外设设为数据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循环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DMA通道X拥有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指定fifo模式还是直接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指定fifo阈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内存突发每次传输一个数据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外设突发每次传输一个数据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2_Stream0,&DMA_InitStructur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DMA_Cmd(DMA2_Stream0,ENABLE);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DMA2_Stream0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即软件触发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两个采样阶段之间的延迟5个时钟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DMA失能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预分频4分频。ADCCLK=PCLK2/4=84/4=21Mhz,ADC时钟最好不要超过36Mhz //配置ADC的时钟分频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初始化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12位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Ext_IT1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通道数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初始化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2_TRGO);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1,ADC_SampleTime_56Cycles);
////// ADC_MultiMode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ENABLE);DMA节点为多adc模式开启或者关断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DMA_ITConfig(DMA2_Stream0,DMA_IT_TC, ENABLE);//开启DMA中断
  ADC_Cmd(ADC1, ENABLE);//开启AD转换器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 while(RESET == 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
}

网友A:
一个ADC采集需要这么多配置么?

网友B:
ADC的时钟好像没开哎,还有ADC的时钟源也要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ADC采集需要这么多配置么?

用了D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的时钟好像没开哎,还有ADC的时钟源也要选一下。

大概第7行APB2开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第7行APB2开了的

你的第七行是复位ADC,不是打开时钟,看清楚哦!

你的第七行: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ADC1复位
ADC时钟打开: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七行是复位ADC,不是打开时钟,看清楚哦!

你的第七行: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