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进入睡眠模式后,如何被外设唤醒

楼主(2020-07-31):
(无正文)

楼主:
问题提错了,,是没有外部中断源,怎么唤醒

网友A:
用定时器中断,周期性唤醒,例如RTC的闹铃中断等。

网友B:
电平变化中断. 进入睡眠模式之前开启. 退出之后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平变化中断. 进入睡眠模式之前开启. 退出之后关闭

这个不是需要外部中断源吗

网友C:
不同的单片机唤醒源有多种,具体要看芯片手册的睡眠模式那一章节,

网友D:
改造才行

网友E:
stc手册有睡眠模式,低耗能相关介绍

网友F:
看单片机手册的睡眠唤醒源有哪几种哦,一般是用中断唤醒,如果不用外部中断的话,可以使用RTC中断,定时唤醒后,在进入睡眠即可

网友G:
定时器判断长时间,没工作的时候,关闭所有外设,只留按键部分,用的时候再设置回来

网友H:
通常,单片机的数据表具有唤醒条件的详细要求。

网友I:
看过如果是移动的产品,里面装水银开关,就自动唤醒。

网友J:
用定时器中断,周期性唤醒,例如RTC的闹铃中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