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XL345加速度的计算

楼主(2020-07-31):
最近在做一个可以有刹车提示的自行车尾灯,用的是ADXL345重力传感器,大概的功能就是:在骑行过程中,如果有减速的过程,尾灯就要发光提示由于本人文化水平有限,百度找的资料又太多
就想问一下,这个重力加速度的详细的计算方法
比如,我从时速20KM/H在2秒之内降到了15KM/H,那么这个能产生多少G的重力加速度?
我知道最终还是要靠调试结果为主,但多少是要知道一个大概计算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个纯数学运算啊!?
重力加速度g=9.8米/平方秒;
从时速20KM/H在2秒之内降到了15KM/H的加速度变化为:
(15KM/H-20KM/H)/2 = 0.7米/平方秒;
相当于0.7/9.8 = 0.07g重力加速度。
没错吧?

网友B:
1 KM/H = 1/3.6 m/s, 2秒内速度变化了 5KM/H,1秒内速度就变化2.5 HK/H( 即 2.5/3.6 m/s),对应的减速度就是2.5/3.6 m/s^2,1个G是9.8m/s^2, 所以结果就是 2.5/3.6/9.8 ,约等于0.07 个G

网友C:
小题大做,刹车一个微触开关即可,或者检测转速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纯数学运算啊!?
重力加速度g=9.8米/平方秒;
从时速20KM/H在2秒之内降到了15KM/H的加速度变化为 ...

我告诉你我初中都没有能上完,你信吗?但真就是这样,不是自嘲也不是搞笑,单片机完全就是自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题大做,刹车一个微触开关即可,或者检测转速就能实现。

这倒也不是,这是用在自行车上的,测速度的专用的码表,码表体积很小,用的是那种2032的钮扣电池,一般能用一年,接一个尾灯的话用不了同个小时的
加开关是不行的,这是作为一个产品的,不会再引线出来加开关的
产品和DIY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去马云家看一下这个型号的尾灯就知道了:TL-LD710
功能是相似的,外形不同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告诉你我初中都没有能上完,你信吗?但真就是这样,不是自嘲也不是搞笑,单片机完全就是自学的

很棒!看好你,加油!
不过你可以买一套初中高中全套丛书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也完全能自学,对你后面再去学习专业的技术也会有帮助。这样你的发展就不会受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题大做,刹车一个微触开关即可,或者检测转速就能实现。

你忽略了了爬坡时没刹车也减速

网友E:
涉及知识点:牛顿第一定律
公式如下:
F = m * a ;                        //作用力= 质量*加速度;

末速度:Vt=Vo+at ;            //末速度= 初速度+ 加速*时间

位移:s=V平t=Vot+at^2/2=Vt/2t

加速度:a=(Vt-Vo)/t          //{以Vo为正方向,a与Vo同向(加速)a>0;反向则a<0}

关于你的问题 , 重力加速度是垂直方向的力,对平行方向运动的物体,没有太多的作用力。唯一的作用力就是由重力产生的摩擦力。   如果是上下坡,那么就会产生轴向的分解重力作用,这个跟坡度倾角有关系,做起来会比较麻烦。

网友E:
补充, ADXL345没有玩过,不过,大概思路应该是:  重力是一直存在的一个固定值,估计电信号不会有变化。 这是垂直方向的信号。  需要去判断的是,水平方向的信号,当遇到与运动反向相反的作用力时,而且这个作用力大于 因摩擦力产生的减速,因此产生的水平方向的电信号,就应该认为是有刹车了。  至于摩擦力到底多大,就得实际调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忽略了了爬坡时没刹车也减速

做微触开关不一定要检测是否减速,可以直接检测刹车动作,刹车线有无拉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做微触开关不一定要检测是否减速,可以直接检测刹车动作,刹车线有无拉伸

楼主的初衷应该是想做一款高大上的非接触式系统。  什么开关啊,微触啊,日晒雨淋的,容易出问题,相当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微触开关不一定要检测是否减速,可以直接检测刹车动作,刹车线有无拉伸

这是一个产品,不是学生作品也不是DIY
这是经常用在山地车后面的尾灯,要求要有IP57的防水性能和一些体积重量限制的,不可能加按制的
反正就是一个小尾灯,大概食指那么,外加一个USB充电口和一个硅胶开关就完事了,没有其它别的附件了
外形是超声好的,淋水和防腐蚀测试都要一个星期,怎么可能外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