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时间总被清零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31):
DS3231有备用电池,电池电压正常不用怀疑电池没电!主电源断电后段时间内,走时正常,时间稍长大约12个小时左右,重新上电时间就归零了!系统用的3.3V供电,IIC接口有4.7K上拉电阻。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程序上电时会不会重置时间......

网友B:
单片机重新初始化了DS3231模块,导致时间清零?

网友C:
买的DS3231是赝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程序上电时会不会重置时间......

程序初始化的话,上电后时钟时钟会被清零的,但现在的现象是时好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重新初始化了DS3231模块,导致时间清零?

这个没有重复初始化的,现象是时好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DS3231是赝品

10多元钱买的应该是正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重复初始化的,现象是时好时坏!

你依据什么来推断你重新开机出问题的那次上电时程序没有重新初始化DS3231呢?
你是每次开机打印了日志,还是说,你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了单片机和DS3231之间通讯的数据呢?
你不要告诉我你什么都没有做,就主观臆断的说就是没有重新初始化,凡事要靠事实来说话,不能完全靠主观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依据什么来推断你重新开机出问题的那次上电时程序没有重新初始化DS3231呢?
你是每次开机打印了日志, ...

另外换了一家芯片,测试了两三天暂未发现有问题!看来真的是芯片质量问题,而且更换的芯片还是山寨的价格在3.8元,那些号称进口原装的只是个幌子?!

网友D:
价格高的未必是真品,但价格低的一定是仿品。
如果一般玩玩,直接买最便宜的就好。如果要求高可直接买内置电源的。

网友E:
可能是因为在关闭主电源后电池已放电。

网友F:
程序应该没问题,换个纽扣电池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首先声明:
1:不是电池缺点造成的;
2:不同厂家的DS3231芯片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包括稳定性、抗干扰性等等;
3:软件对芯片有影响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答案是和DS3231的工作过程有关系,我们是用的治具(测试架)进行检测的,测试时是先接通电源后上的测试板(板载SS3231)。这样测试会造成DS3231数据丢失,上电过程相当于带点操作,这个过程会造成电压不稳定,从而造成数据丢失!后来改进为先上板子后接通电源,未发现数据清零情况!

网友G(2021-05-1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首先声明:
1:不是电池缺点造成的;
2:不同厂家的DS3231芯片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包括 ...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DS3231这款时间芯片自己清零到2000年1月1日这个问题。
我查看历史记录貌似是开机后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不能完全确定,因为并不是每次重启时间都会被重置。
我的程序每次开机,都会将DS3231初始化一下,
void DS3231_Init(void)
{
        IIC_Init();
        I2cByteWrite(0x0e,0);
        delay_ms(2);
  I2cByteWrite(0x0f,0x0);
        delay_ms(2);
}

请问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求教。

网友H(2021-07-14):
检查复位引脚链接

网友I(2022-05-18):
复位脚要接地吗

网友J(2023-12-25):
不单单是3231时钟 8025时钟也会有这种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