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32-360开发板TFT屏显示功能及扩展(1)

楼主:
1. 显示功能的初步扩展
在ESK32-360开发板上,配置了TFT显示屏,通过它可以显示字符、图形及图片等。
该显示屏的接口电路如图1所示,它是由CN3连接器来与开发板连接的,所占用的引脚如图2所示。

图1 显示屏接口电路

图2 显示屏引脚占用

在软件方面,例程也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显示函数,但也有一些功能尚需增添和补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其提供显示函数,他们有:
void LCD_Init(void);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Config(void);              // 引脚配置函数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以色彩清除屏幕函数
void LCD_BackColorSet(u16 Color);     // 设置背景色
void LCD_TextColorSet(u16 Color);      // 设置前景色
void LCD_CharDisplay(u32 Line_Num, u32 Column,u32 Ascii);    // 字符显示函数
void LCD_StringLineDisplay(u32 Line_Num,char *Sptr);          // 字符串显示函数
void LCD_PicDraw(u8 X_Location, u16Y_Location, u8 Height, u16 Width, uc8 *Pptr); // 图片显示函数
void LCD_LineDraw(u32 X_Location, u32Y_Location, u32 Length, u32 Direction);   // 直线绘制函数
void LCD_CircleDraw(u32 X_Location, u32Y_Location, u32 Radius);               //圆绘制函数
void LCD_RectDraw(u32 X_Location, u32Y_Location, u32 Height, u32 Width);      // 矩形绘制函数

那我们还需要补充哪些显示函数呢 ?
1)数值显示函数,在进行数据显示时要单纯靠调用字符显示函数来实现是非常不便的;
2)画点函数,它是其它图形绘制函数的基础;
3)画线函数,虽说例程中提供了画线函数,但它是解决简单的水平线或垂直线的,无法用其来绘制波形曲线;
4)区域填充函数,以解决窗口内波形曲线的擦除;
5)汉字显示函数,在配置相应中文字库的条件下,实现专用汉字的显示。

通过对例程的学习和分析,所增添的数值显示函数为:
uint32_t LCD_Pow(char m,char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CharDisplay(x, y+14*t, ' ');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CharDisplay(x, y+14*t, temp+'0'); //LCD_CharDisplay(x+16*t, y, temp+'0');
        }
}

在运行如下的主程序后,可得到图3所示的效果。
int main(void)
{
  LCD_Init();
  LCD_Config();
  LCD_Clear(0x2c5c);
  LCD_BackColorSet(0x2c5c);
  LCD_TextColorSet(Yellow);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3, "       Holtek       ");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4, "     HT32 Series    ");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5, "     LCD Example    ");

  LCD_ShowNum(Line7,100,1234567890,10);
  while (1);
}

图3 数值显示

这样在遇到数值显示的地方,就可以轻松地实现了。后面还会继续补充和完善函数的添加,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