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这个该怎么定义,怎么老是报错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楼主(2020-07-31):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uchar d1 = P1&0xe3;
uchar code a[]={0xf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main()
{

}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a,s;
        for(a=0;a<t;a++)
        for(s=0;s<250;s++);
}

老是出现这个:..\1\1.C(5):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网友A:
uchar d1 = P1&0xe3;         你好好想想你这样写有什么不对,难不成你自创的

网友B:
uchar d1 = P1&0xe3;  注释掉编译试试

网友C:
uchar类型的a怎么能和uint型的t去比较呢?把delay里的uchar改为uint。

网友D:
怎么定义了两个a

网友E:
数组里面最后一个数的后面不要逗号

网友F:
先定义d1再赋值试试

网友G: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uchar d1;
uchar code a[]={0xf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main()
{
d1 = P1&0xe3;

}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a,s;
        for(a=0;a<t;a++)
        for(s=0;s<250;s++);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定义了两个a

一个是数组,一个是变量,应该不影响

网友H:
从提示的行数往前去找,用注释掉的方法逐步就能排除并找到错误的原因,无需求人。

网友I:
uchar d1 = P1&0xe3; 定义变量时不能进行读操作

网友J:
原来如此,还真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