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位一体数码管和矩阵键盘制作的可调时钟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7-31):
最近刚学了数码管动态扫描和矩阵键盘,正好把这两个内容合并在一起写了这个可调时钟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ime_t;//毫秒统计值
char hour_now,min_now,sec_now,// 实时时间
          hour_a1,min_a1,sec_a1,
          hour_a2,min_a2,sec_a2;//闹钟时间
uchar key,key_num,time_cdk;//键盘扫描值,键盘键值
uchar code led[10]={0xfc,0x60,0xda,0xf2,
0x66,0xb6,0xbe,0xe0,0xfe,0xf6};//数码管显示0-9
sbit beep=P3^7;//定义P3.7口为蜂鸣器控制口
/********************************************************************/
//函数名:delay_1ms(uint x)
//功能:利用定时器0精确定时1ms; 自加 time_t的值为后面时间调整函数服务
//调用函数:
//输入参数:x,1ms计数
//输出参数:
//说明:延时的时间为1ms乘以x
/********************************************************************/
void delay_1ms(uint x)
{
        TMOD=0X01;//开定时器0,工作方式为1
        TR0=1;//启动定时器0;
        while(x--)
        {
                TH0=0Xfc;//定时1ms初值的高8位装入TH0
                TL0=0X18;//定时1ms初值的低8位装入TL0
                while(!TF0);//等待,直到TF0为1
                TF0=0;
                time_t++;//毫秒统计值自加1
        }
        TR0=0;//停止定时器0;
}
/**********************************************************/
//函数名:display_num(uchar num,dis_w)
//功能:2位数码管显示
//调用函数:delay_1ms(uint x)
//输入参数:num,dis_w
//输出参数:
//说明:P0口做数码管段选,P2口做位选
//通过dis_w的值确定num值在数码管上显示的位置
/**********************************************************/
void display_num(uchar num,dis_w)
{
        uchar j;
        for(j=0;j<2;j++)
        {
                P0=0xff;//段选口置高,消影
                P2=~dis_w;//装入位选值
                if(j>0)
                        P0=~led[num/10];//显示num个位
                else
                        P0=~led[num%10];//显示num十位
                dis_w=dis_w<<1;
                delay_1ms(5);//延时5ms
        }
}
/**********************************************************/
//函数名:display_char()
//功能:显示时间分隔符“-”
//调用函数:delay_1ms(uint x)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明:
/**********************************************************/
void display_char()
{
        P0=0xff;//段选口置高,消影
        P2=~0x24;
        P0=~0x02;//显示字符“-”
        delay_1ms(5);//延时5ms
}
/**********************************************************/
//函数名:display(uchar sec,min,hour)
//功能:8位数码管显示
//调用函数:display_num(uchar num,dis_w),display_char()
//输入参数:sec,min,hour
//输出参数:
//说明:数码管显示完整的时间
/**********************************************************/
void display(uchar sec,min,hour)
{
                display_num(sec,0x01);//显示秒
                display_num(min,0x08);//显示分
                display_num(hour,0x40);//显示小时
                display_char();//显示分隔符“-”
}
/**********************************************************/
//函数名:time_take()
//功能:时间调整
//调用函数: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明:通过time_t的值调整个时间单位,24小时制,定时报警
/**********************************************************/

void time_take()
{
        if(((hour_now==hour_a1&min_now==min_a1)|(hour_now==hour_a2&min_now==min_a2))&
        ((sec_now<6&time_cdk==0)|(sec_now>55&time_cdk==1)))//判断是否到定时值
                beep=0;//到定时值,启动蜂鸣器
        else
                beep=1;//未到定时值,关蜂鸣器
        if(time_t>=1000)//当总延时数为1s时
        {
                time_t=0;//time_t清零
                if(time_cdk==0)
                {
                        sec_now++;//秒加1
                        if(sec_now>=60)//当秒值等于60时
                        {
                                sec_now=0;//秒值清零
                                min_now++;//分加1
                                if(min_now>=60)//当分等于60时
                                {
                                        min_now=0;//分清零
                                        hour_now++;//小时加1
                                        if(hour_now>=24)//当小时等于24时
                                        hour_now=0;//小时清零
                                }
                        }
                }
                else
                        sec_now--;//秒加1
                        if(sec_now<0)//当秒值等于60时
                        {
                                sec_now=59;//秒值清零
                                min_now--;//分加1
                                if(min_now<0)//当分等于60时
                                {
                                        min_now=59;//分清零
                                        hour_now--;//小时加1
                                        if(hour_now<0)//当小时等于24时
                                        hour_now=23;//小时清零
                                }
                        }
        }
}
/**********************************************************/
//函数名:keyscan()
//功能:得出4x4键盘的行列扫描值
//调用函数:delay_1ms(uint x)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明:通过P1口的扫描得出扫描值key,无键按下key为0
/**********************************************************/
uchar keyscan()
{
         uchar code_h;//行编码
        uchar code_l;//列编码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_1ms(5);//调用定时函数
                if((P1&0xF0)!=0XF0)
                {

                        code_h=0xfe;
                        while((code_h&0x10)!=0x00)
             {
                                P1=code_h;
                                if((P1&0xF0)!=0XF0)
                                {
                                        code_l=(P1&0xF0|0x0F);
                                        return((~code_h)+(~code_l));
                                }
                                else
                                        code_h=(code_h<<1)|0x01;
                        }
                }
        }
        return(0);//无键按下返回0
}
/**********************************************************/
//函数名:keynum()
//功能:得出4x4按键的键值
//调用函数:keyscan()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明:通过key的值确定安键键值
/**********************************************************/
void keynum()
{
   uchar i,j;
   uchar code tab[4][4]={{1,2,3,4},{5,6,7,8},{9,0,11,12},{13,14,15,16}};
   //4x4键盘各键值标注
   key=0;
          key=keyscan();//引入key值
          if((key&0x01)!=0) i=0;
          if((key&0x02)!=0) i=1;
          if((key&0x04)!=0) i=2;
          if((key&0x08)!=0) i=3;
          if((key&0x10)!=0) j=0;
          if((key&0x20)!=0) j=1;
          if((key&0x40)!=0) j=2;
          if((key&0x80)!=0) j=3;
          if(key!=0) key_num=tab[i][j];//通过比较得出4x4键盘的键值
}
/**********************************************************/
//函数名:keyplay(uchar sec,min,hour,tkey)
//功能:时间调整,包括定时时间
//调用函数:display(uchar sec,min,hour);keynum()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明:tkey的值确定调整的时间类型,带除错功能
/**********************************************************/
void keyplay(uchar sec,min,hour,tkey)
{
                uchar data timenum[]={0,0,0,0,0,0};//建立时间各单位数组
                uchar i=0,take_key;
                keynum();//调用键值程序
                if(key_num==16)//按键值为16时
                {
                        time_cdk=1;//倒计时开关置1
                }
                if(key_num==15)//按键值为15时
                {
                        time_cdk=0;//倒计时开关置0
                }
                if(key_num==tkey)//判断调整键有无按下
                {
                        take_key=1;//循环开关值设1
                        timenum[0]=hour/10;
                        timenum[1]=hour%10;
                        timenum[2]=min/10;
                        timenum[3]=min%10;//将原时间引入修改模式
                        while(take_key)//判断是否在设定模式中
                        {
                                keynum();
                                while(key!=0)//键盘松手检测
                                keynum();
                                if(key_num<11)//判断键值是否为0-9数字键
                                        {
                                                i++;
                                                timenum[i-1]=key_num;//键值赋值于数组
                                                key_num=17;//键值清空
                                        }
                                if(key_num==12)//判断有无按下确定键
                                        take_key=0;//开关值置0,跳出循环
                                if(i==6)
                                        take_key=0;//6位数调整结束,自动跳出循环
                                hour=timenum[0]*10+timenum[1];
                                min=timenum[2]*10+timenum[3];
                                sec=timenum[4]*10+timenum[5];//调整值赋值于调整时间
                                display(sec,min,hour);
                        }
                        if(sec>59)
                                sec=0;
                        if(min>59)
                                min=0;
                        if(hour>23)
                                hour=0;//时间溢出排错
                        if(tkey==11)//调整键11为实时时间调整
                        {
                                sec_now=sec;
                                min_now=min;
                                hour_now=hour;
                        }
                        if(tkey==13)//调整键13为定时值a1调整
                        {
                                sec_a1=sec;
                                min_a1=min;
                                hour_a1=hour;
                        }
                        if(tkey==14)//调整键14为定时值a2调整
                        {
                                sec_a2=sec;
                                min_a2=min;
                                hour_a2=hour;
                        }
                }
}
/**********************************************************/
/**********************************************************/
void main()
{
        sec_now=57;
        min_now=59;
        hour_now=23;
        sec_a1=0;
        min_a1=0;
        hour_a1=0;
        sec_a2=1;
        min_a2=1;
        hour_a2=1;        //各时间初始化
        time_cdk=0;
        while(1)
        {
                display(sec_now,min_now,hour_now);//显示实时时间
                time_take();//调用时间调整程序
                keyplay(sec_now,min_now,hour_now,11);//调整的时间为实时时间
                keyplay(sec_a1,min_a1,hour_a1,13);//调整的时间为定时值a1
                   keyplay(sec_a2,min_a2,hour_a2,14);//调整的时间为定时值a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