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TM32F103RCT6最小系统,只烧录了几次程序就不能用了,是布线有问题吗?

楼主(2020-07-31):
测试时是能烧录程序的,使用几次后就无法烧录了,芯片无发热,各引脚无短路无断路,跟换芯片后可烧录程序,但之后又出现同样问题
原理图与PCB如下,请问是布线的问题吗?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看一下3.3V是否稳定了,  如果稳定的话 按住复位键 然后点击下载    最后松开复位键试试

网友A:
测试3.3V是否稳定,然后按住复位键按钮  点击下载  再松开复位按钮

网友B:
程序初始化完后立即睡眠了吧!如果是这样,那么用jlink或者stlink时最好将RST连接,要么就得按照楼上两位说的,要按住rst下载。

网友C:
你应该是吧你的下载口(PA13 PA14)禁了.也就是你的程序里面吧PA13 14当普通IO口用了。建议吧BOOT脚拉高,再按下载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初始化完后立即睡眠了吧!如果是这样,那么用jlink或者stlink时最好将RST连接,要么就得按照楼上两位说 ...

请问为什么会睡眠?3.3V倒是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吧你的下载口(PA13 PA14)禁了.也就是你的程序里面吧PA13 14当普通IO口用了。建议吧BOOT脚拉高, ...

烧程序的软件都连接不到芯片

楼主:
是电脑连接不上芯片了

楼主:
想问问是不是硬件方面的问题,PCB布局是否需要优化一下,烦恼好几天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会睡眠?3.3V倒是稳的,

调用了WFI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程序的软件都连接不到芯片

BOOT拉高试了吗?好了吗?

网友D:
难道是因为购买了同一批次的不良芯片?

网友E:
你检查一下晶振起振了么   是否稳定   我之前出现不能连接的情况就  换了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F:
可能是你代码里把烧录引脚禁用了?这种情况下,需要把RST引脚也连到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你代码里把烧录引脚禁用了?这种情况下,需要把RST引脚也连到烧录器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