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RS232端口电压不够无法转换RS485信号 如何解决?

楼主(2020-07-31):
1,工控机自带两个dp9板载的接口,自带两条dp9转RS232com口的线
2,经过测试,两个com口都是可用的(串口调试H3C路由器,调试通过)
3,需要连接485接口的电表读取数据,买了rs232转rs484的转接头
4,连接电表调试没有反应,之前使用usb转485的设备是可以调试通过的,所以调试方法没有问题
5,联系买转接头的卖家说测试,2-3和2-4的电压需要达到7V以上才可以,实际测量6.42v
6,结论大约就是我的dp9的2-3和2-4的电压不够,所以使用转接头不可行
7,卖家提供的方案是使用有源的转接方式,不满足需求,需要在机箱内部解决问题
8,如何通过修改转接头,或者采购什么样的设备才能解决问题

我是做软件开发的,对于串口也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简单的接线和焊接都能完成,但是修改转接头的线路还是有些困难的,不知道这个怎么处理。
能否通过提高2-3或者2-4的电压来继续使用转接头,或者其他方式也可以。
因为实际使用场景并不是确定的,所以添加外置设备并不可行。真的要更换有缘的转换设备我还不如直接使用usb转485来得方便。
最好是通过主板的dp9加上个什么小的转换装置,就能转换成485。

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必须有源,可以将工控机的DP

网友A:
刚才的帖子有问题,看这个:
必须有源才行,转换芯片也是芯片,必须供电才能工作,但你可以选择将转换芯片放到哪一边儿,最好是放在工控机端,改造工控机RS232的DB9,将其中一个不用的口飞线到工控机主板的电源上。转接板的转换芯片的供电也连接到对应的DB9的这个口上,这样从外观上至少看不出来。但是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