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07的雨滴传感器源程序

楼主(2020-07-31):
基于stm32f407的雨滴传感器,原理就是进行ADC采样,然后使用模拟量输出口A0,D0可以不用接,因为是直接输出高低电平,再接VCC和GND就可以了,我是用的是PB1,通道9采样详情请看附件。

#include "Raindrops.h"

//雨滴传感器,PB1采样,通道9
void Raindrops_Get(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rh;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9,20);
        LCD_ShowxNum(134,220,adcx,4,16,0);  //显示ADC的值

        rh=1.0f-(float)adcx/4096;           //雨滴采样公式

        temp=(float)adcx*(3.3/4096);
        adcx=temp;
        LCD_ShowxNum(134,240,adcx,1,16,0);   //显示电压值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50,240,temp,3,16,0X80);
        LCD_ShowxNum(134,260,rh*100,6,16,0); //显示湿度的值
        delay_ms(250);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Raindrops.h"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336,8,2,7);//设置时钟,168Mhz
        delay_init(168);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84,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初始化LCD
        Adc_Init();                                 //初始化ADC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220,200,16,16,"ADC1_CH9_VAL:");
        LCD_ShowString(30,240,200,16,16,"ADC1_CH9_VOL:0.000V");
        LCD_ShowString(30,260,200,16,16,"          RH:      %");

        while(1)
        {
                Raindrops_Get();
        }
}

网友A(2022-06-30):
这个是用的哪个雨滴传感器呢?FC37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