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制STM32F103C8T6做两个单片机的蓝牙通信,蓝牙串口无法进行通信,请问是什么问...

楼主:
自制的板子可以烧录进去程序,就是无法用蓝牙进行通信
用程序使发送端串口输出高电平,可以在串口出测得3.3V电压,但无法发送数据;用τ 宝买的C8T6板子能发数据,说明程序没问题,用回自己的板子就无法发数据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发送端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

网友A(2020-07-31):
你的8M晶体怎么接到低频时钟口PC14和PC15了?应该接高频时钟口OSC_IN和OSC_OUT啊。
你改下程序吧,改成用内部RC吧,否则就得改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8M晶体怎么接到低频时钟口PC14和PC15了?应该接高频时钟口OSC_IN和OSC_OUT啊。
你改下程序吧,改成用 ...

哦,我知道的,我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8M晶体怎么接到低频时钟口PC14和PC15了?应该接高频时钟口OSC_IN和OSC_OUT啊。
你改下程序吧,改成用 ...

谢谢大佬了,确实没想到是这连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了,确实没想到是这连错了

这地方确实让人犯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