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专科大学生如何通过居家自学 学好单片机这门课程?

楼主(2020-07-31):
目标: 彻底搞明白51单片机是个什么东西,到底有哪些用处?能做什么又局限于做什么?         · 经常看到内核这玩意,弄明白到底什么是51内核,理解设计思想

         · 彻底弄透51单片机内部结构,IO,寄存器,ROM,RAM,定时器计数器,中断及中断优先级,以及外部可扩展的ROM,RAM等等
         · 其他还需要弄透的知识,请51hei论坛的前辈们帮忙补充一下,叩谢

          彻底弄明白上述,再接着是学习使用51单片机去驱动更多常用的外设还是直接入坑 stm32,本人对于51单片机的了解,仅限于本学期学校开展的网课,及少部分来自论坛的知识(论坛大多部分我知识不完备,暂时还看不懂),但这些知识始终零零散散,不够系统,请前辈们帮帮忙指点迷津,我究竟该如何做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网友A:
没有别的套,就是折腾,反复折腾

网友B:
可以先买一本51系列的书系统的看一下,弄清楚原理等。编程的话可以看普中或者其他的视频,跟着敲代码,弄清楚原理,然后自己做小的改动。然后自己可以逐渐把之前学的东西综合起来,搞一些比较复杂的程序。

网友C:
可能发明51的都不知道最终能做什么程度~~~~

网友D:
先是要基础的慢慢来

网友E:
现在是应用层阶段了,内核这些大多数人都是只有一个概念,让他说他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建议你有个概念之后就先不用去深究了然后这里有个八大步骤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等你学会了这些有兴趣的话再去深究也不迟。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363872ecd17d446e4ba16f19.html
转至百度经验。

网友F:
最好的方法是自己买一个开发板(也不贵),然后按着视频教程好好学。边学边自己写写程序,可以在例程源码的基础上多想一些功能来实现,这样熟练之后内部的一些知识自然就懂了。

网友G:
多练,多看,多思考,光谈没一点用,敢接案子,解决问题才能学得快

网友H: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基础是一定要学好的,这个不用说
然后就是学习8051单片机,这个其实并不是基础,它是很多单片机中的一种,只不过这个比较好学,所以,不管是个人还是学校,8051在很多时候都是入门的首选
8051和STM32其实没有谁比谁优秀这个说法,应用的领域不同而已,但STM32应用的领域要广泛很多,所以推荐学
但如果你连看一个8051的数据手册都觉得吃力,那还是先在8051这呆个两三年吧,

网友D:
主要看你自己的兴趣 ,这东西学起来不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最好的方法是自己买一个开发板(也不贵),然后按着视频教程好好学。边学边自己写写程序,可以在例程源码的 ...

给你点个赞

网友I:
要多看,多操作,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套开发板,没有条件,proteus仿真也可以操作,这个很方便的

网友J:
《彻底搞明白51单片机是个什么东西》答案:非专业从事芯片开发人员几乎做不到。
《到底有哪些用处?能做什么又局限于做什么?》答案:产品开发者也不知道。
《彻底弄透51单片机内部结构》答案:个人既做不到也无必要。除非你想从事芯片开发工作。
我只知道单片机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个工具,全靠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应用到任何可能的地方。

网友K:
弄个板子把理论变成现实,然后发现哪些他做不到,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需要学习STM32了,单纯的学完理论就学习STM32,显得比较空洞

网友L:
我觉得就一个字做好就可以了,那就是:干!

网友M:
从一本好的单片机教材中学习,并学习如何设计嵌入式控制系统。 购买开发板进行实验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别的套,就是折腾,反复折腾

多谢各位前辈的经验分享,使自己有了大致的学习方向,这几天太忙,没能及时回复实在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基础是一定要学好的,这个不用说
然后就是学习8051单片机,这个其实并不是基础,它是很多 ...

分析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买一本51系列的书系统的看一下,弄清楚原理等。编程的话可以看普中或者其他的视频,跟着敲代码,弄清 ...

学东西得循序渐进,不错的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彻底搞明白51单片机是个什么东西》答案:非专业从事芯片开发人员几乎做不到。
《到底有哪些用处?能做什 ...

网友N:
先去学一点基础的知识,你买的单片机一般会有配套学习资料,然后学习完一段时间再去做一些想要的开发

网友O:
先点亮一个LED灯

网友P:
学习时可以先跑程序,然后了解相应寄存器原理。任务驱动型,可以让你对学习单片机更有兴趣

网友Q:
直接上32,资料很多,可以先学做基本应用,再慢慢加深理解,由中间入手,既提高兴趣,又能慢慢深入。

网友R:
买块板子,把课本例程敲下去,看现象,理解程序,然后自己修改例程,实现自己想要的现象。比如流水灯,例程是左右流,那你就写个中间向两边之类的,多折腾自己,就入门,然后开始你的折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