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一个单片机独立按键的程序问题,求指点

楼主:
这是完整的程序:
想要实现按下K4键后数码管依次显示0到7,但这个程序按下K4后数码管只能显示一瞬间,按键松开后就不能显示了,请问该如何修改呢?谢谢。

网友A(2020-07-31):
把现实函数调用移动到主函数内试看

网友A:
你目前显示函数调用受按键控制了,所以要移动出来。

网友B:
显示一瞬间就对了!你显示函数又没说让他等多久,他不可能停在那里不运行别的代码,好好去坛子里看看独立按键的操作

网友C:
http://www.51hei.com/bbs/dpj-192753-1.html 这是我之前发过的独立按键程序. 你可以去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按键按一下显示,再按不显示,循环反复。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4=P3^3;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bit flag;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if(flag)
                        P0=smgduan[i];
                else
                        P0=0x00;
                delay(100);
        }
}
void key()
{
        static u8 count=0;
        static bit sign=0;
        if(!K4)
        {
                if(++count>1&&sign==0)
                {
                        sign=1;
                        flag=~flag;
                }
        }
        else
        {
                count=0;
                sign=0;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
                DigDisplay();
        }
}

网友E:
#include "reg52.h"//单片机头文件
unsigned char s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数码管段码

sbit a=P2^2;//74HC138的A控制脚定义
sbit b=P2^3;//74HC138的B控制脚定义
sbit c=P2^4;//74HC138的C控制脚定义
#define smgled P0//数码管的段码接口
#define keynumber P1//矩阵键盘接口
unsigned char backvalue;//按键编码值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scan(void)
{
    unsigned int k=0;//定义变量
        keynumber=0x0f;// 将所有行赋值低电平
        if(keynumber!=0x0f)//检测所有列线是否有低电平
        {
        delay(1000);//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keynumber=0x0f;// 将所有列赋值低电平
        switch(keynumber)//读那一列有按键按键
        {
        case(0x07):backvalue=0;break;//如果等于0x07,说明第一列有按键按下
        case(0x0b):backvalue=1;break;//第二列有按键按下
        case(0x0d):backvalue=2;break;//  第三列有按键按下
        case(0x0e):backvalue=3;break;//第四列按键按下
        }
        keynumber=0xf0;// 将所有列赋值低电平
        switch(keynumber)//检测所有行线是否有低电平

        {
        case(0x70):backvalue=backvalue;break;// 第一行按键按下
        case(0xb0):backvalue=backvalue+4;break;//第二行按键按下
        case(0xd0):backvalue=backvalue+8;break;// 第三行按键有按键按下
        case(0xe0):backvalue=backvalue+12;break;//第四行按键按下
        }
        }
  while((k<50)&&(keynumber!=0xf0))//等待按键释放
  {
   delay(1000);// 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k++;//循环50次
  }
}
void main()//主函数
{
a=0;//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b=0;//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c=0;//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while(1)//主循环
{
scan();//按键检测
smgled=smg[backvalue];//显示按键编码
}
}
这个程序使用矩阵线翻转法,就是使所有行线为低电平时,检测所有列线是否有低电平,如果有,就记录列线值;然后再翻转,使所有列线都为低电平,检测所有行线的值,由于有按键按下,行线的值也会有变化,记录行线的值。从而就可以检测到全部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