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五个数字逻辑电路基础问题

楼主(2020-07-31):
1、数字逻辑电路里,什么样的寄存器是电平触发?什么样的寄存器是边沿触发?什么样的锁存器是电平触发?什么样的锁存器是边沿触发?
2、如下图所示,51单片机CPU内部结构中有一种叫暂存器的电路单元,请问这个所谓的暂存器物理实质是个什么?我的理解不是寄存器就是锁存器。

3、如下图所示,标准的51单片机CPU内部有一种指令寄存器,请问这个指令寄存器一共有多少个?别告诉我这个指令寄存器就是PC啊。

4、如下图所示,图中的方框口带X的电路图形符号是什么意思?

5、如下图所示,G1、G2、G3、G4分别是什么门电路?

网友A:
你问的问题都不太好答啊,关于第一问我就上个链接吧https://blog.csdn.net/yc16032399/article/details/100139185转自CSDN,链接里面还有链接,算是套娃吧,你先依次理解触发器、锁存器、寄存器的相关描述,看完之后估计你就能懂了。至于第三问你就不用纠结他到底有几个指令寄存器了,你随便找一个芯片规格书都会有列出来,难不成你用一款芯片就要去数一遍有多少个吗,没那个时间,一般都是用到了才去看。其他问题的话忘得差不多了,没把握就不答了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些截图出自哪本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