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编程能玩四轴吗?

楼主(2020-07-31):
不会编程,不懂计算机语言,不会玩单片机,能玩四轴吗?就会点模拟电子。

网友A:
不会编程,不懂计算机语言    会抄作业就能玩。

网友B:
在我眼里,会玩模拟电子的都是大牛,我觉得你学习单片机和编程应该会很轻松,买个开发板先玩半个月吧!我觉得你很快就可以玩四轴了。

网友C:
玩不成,数字电路要会,就是说运行的关系要行的通,另外光用模数器件玩空间也放不下。

网友D:
可以玩,有银子就行!买一个样品回来折腾,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有点模电最起码能焊焊线,拆拆装装

网友E:
看你怎么理解这个“玩”了,并且准备玩到什么程度,也可能玩着玩着就开始学编程、学单片机了

网友F:
可以的 都是一步步摸爬滚打走出来的。不会感兴趣的话慢慢就会了。就是有点艰辛

网友G:
没有问题。 我认识许多人,他们对编程一无所知,但是他们玩四旋翼飞行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H:
玩四轴的大部分人都不会编程,连电路都不懂。会插充电器、会装上电池开机就行了。

网友I:
能的,只要肯学,控制4轴没有问题的

网友J:
肯定不行,可以从简单的C语言学起,然后参考别人源程序,自己再慢慢调试就可以玩了。

网友K(2024-04-19):
我会编程,也懂计算机语言,会玩单片机,接近底层的汇编非常溜,模拟电子更是

几十年的造诣,但我真不懂四轴,也不会去玩四轴

网友L:
不会编程能玩四轴吗?可以的。
当年不会电脑编程,CS照样玩的溜。。。

网上很多开源的4轴,你照抄就可以了。如果连抄都不会,那才是真的不会了。

网友M:
玩,不等于造,买个成品就可以玩了。

网友N:
不是自己编程的话单片机很好学,关键是不编程就失去玩单片机的意义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我会编程,也懂计算机语言,会玩单片机,接近底层的汇编非常溜,模拟电子更是

几十年的造诣,但我真不懂 ...

得意之作,不晒可惜

网友P:
当然可以,玩着玩着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