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板LCD1602时钟

楼主(2020-07-31):
学会了使用LCD1602,然后利用普中的实验板顺利实现了程序运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hour=0,minu=0,sec=0,j=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lcd[]="51hei I LOVE U";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ime[8]={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ime0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TR0=1;
        EA=1;
        ET0=1;
        LCD1602_DATAPINS=0xff;
        lcd_init();
        delayms(10);
        lcd_w_cmd(0x80);  //显示的初始位置在第一行第一列
        delayms(10);
        for(i=0;lcd[i]!='\0';i++)  //遇到数组的\0就结束
        {
                lcd_w_dat(lcd[i]);
                delayms(50);
        }
        lcd_w_cmd(0x0c); //光标不显示,字符不闪烁
        delayms(10);
        while(1)   //此处的数组元素值一定要能够更新,否则数据不会变化
        {
                time[0]=hour/10+48;//转换为ASCII码,十进制值加48
                time[1]=hour%10+48;
                time[2]=':';
                time[3]=minu/10+48;
                time[4]=minu%10+48;
                time[5]=':';
                time[6]=sec/10+48;
                time[7]=sec%10+48;
                lcd_w_cmd(0xc3);
                for(i=0;i<8;i++)
                {
                        lcd_w_dat(time[i]);
                        delayms(10);
                }
        }
}
void time_0()interrupt 1 //50ms中断服务函数,可以放在程序的任意位置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TR0=1;
        j++;
        if(j==20)
        {
                j=0;
                sec++;
                if(sec==60)
                {
                        sec=0;minu++;
                        if(minu==60)
                        {
                                 minu=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
以下是LCD.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void lcd_init()
{
   lcd_w_cmd(0x3c);
   lcd_w_cmd(0x0e);
   lcd_w_cmd(0x01);
   lcd_w_cmd(0x06);
   lcd_w_cmd(0x80);
}
unsigned char  lcd_r_state()        //读液晶状态并返回一个值
{
         unsigned char s;
        RW=1;
        delay1();
        RS=0;
        delay1();
        E=1;
        delay1();
        s=LCD1602_DATAPINS;
        delay1();
        E=0;
        delay1();
        RW=0;
        delay1();
        return(s);
}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向液晶写入命令
{
        unsigned char i;
        do
        {
                 i=lcd_r_state();
                i=i&0x80;
                delayms(1);
        }while(i!=0);
        RW=0;
        delay1();
        RS=0;
        delay1();
        E=1;
        delay1();
        LCD1602_DATAPINS=com;
        delay1();
        E=0;
        delay1();
        RW=1;
//        delayms(10);
}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向液晶写入数据
{
         unsigned char i;
         do
         {
                  i=lcd_r_state();
                i=i&0x80;
                delayms(1);
         }while(i!=0);
         RW=0;
         delay1();
         RS=1;
         delay1();
         E=1;
         delay1();
         LCD1602_DATAPINS=dat;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1();
//         delayms(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