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debug选项用JLink烧录怎么SW Device没有设备显示

楼主(2020-08-01):
之前这个项目是用usart烧录的,现在想用JLink方式烧录,但是接好线,上好电后就无设备了。之前还用同一根烧录线烧录另一个板子都还有用,现在换了个开发板就没用了?是因为这个板子之前用的是usrt方式烧录的吗,大佬们,该怎么解决

楼主:
无设备都有哪些原因啊

网友A:
你应该发在24小时必答区而不是uCOS-II/III等OS综合区 ,那里人多。
其次,无设备可能是芯片型号选择错误,或者J-Link的I\O口被当做普通I\O口使用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把芯片上SWJ的端口打开?
stm32cubemx默认是不打开的 要额外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