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检测不到单片机

楼主(2020-08-01):
老铁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自己做的板子,在下载程序时,一直在检测单片机,掉电再上电也不管用,附上电路图

楼主:
这个电路图有问题吗?

楼主:
就是一直停在这里,一直在检测单片机,应该是340和单片机通信不成功,掉电再上电也不管用

楼主:
也测量了电压,正常时p3.0/p3.1是5V,点击下载后,p3.0电压降为4.6V,p3.1还是5V,但是掉电再上电的画,p3.0就恢复为5V了,等于说就不在写的状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我这个掉电,掉的是USB电源,因为芯片的电源和这个USB的电源连接在一起,是不是不能这样做呢?

楼主:
这个掉电再上电主要指的是单片机吧?

网友A:
是的,串口转换CH340的电不能断,断了电,串口都找不到了更别说单片机了。
所以你得弄个开关单独管单片机的电源才行。

网友B:
点下载后,可以试试不断电,只按一下复位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下载后,可以试试不断电,只按一下复位键

不管用的,我在论坛里看到其他人用的340G,说是断下地线再连上,也有说是把单片机的地断了再连上,到底是断谁的地再连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串口转换CH340的电不能断,断了电,串口都找不到了更别说单片机了。
所以你得弄个开关单独管单片机 ...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C:
波特率改一下就好,新手问题

网友D:
换跟线。有一种简易版的线,只能供电,对单片机编程豪无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串口转换CH340的电不能断,断了电,串口都找不到了更别说单片机了。
所以你得弄个开关单独管单片机 ...

搞定了,确实需要把单片机断电再上电才行,搞了个单片机的电源开关,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改一下就好,新手问题

不是波特率的问题,是单片机需要冷启动一下,给单片机电源加了个开关,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E:
驱动安装好了吗

网友F:
要冷启动才能接入待刷机的模式

网友G:
下载程序需要断电再通电

网友H:
你至少没有把RXD和RXD对接,我第一次设计就忘了,刷刷一路同名称的连在一起,等到板子到了连不上才想起自己犯了个低级错误,只能在板上跳交叉线了

网友I: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从这个问题了解到的信息,谢谢。

网友J:
重新上电必须是单片机的电源,不能把340的电源也断了。

楼主:
安装过驱动了,是冷启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冷启动才能接入待刷机的模式

是的,就是冷启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重新上电必须是单片机的电源,不能把340的电源也断了。

是的,因为是第一次做板子,已经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从这个问题了解到的信息,谢谢。

什么意思啊?

网友K:
你的串口助手能检测道CH340(COM3),说明CH340芯片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的通讯。去掉TX脚上的二极管或者方向反过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K:
你的串口助手能检测道CH340(COM3),说明CH340芯片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的通讯。去掉TX脚上的二极管或者方向 ...

这是网上找的一张图,你可以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串口助手能检测道CH340(COM3),说明CH340芯片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的通讯。去掉TX脚上的二极管或者方向 ...

二极管方向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