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CT1642数码管显示源程序

楼主(2020-08-01):
拆解电视机顶盒找到带CT1642控制的数码管 在网上找到代码修改了一下 没有解决按键检测的问题  可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对应引脚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sbit DAT=P2^2;
sbit CLK=P2^1;
sbit KEY=P2^0;
u8 Nixi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8 NixieTablepos[]={0,0x02,0x04,0x08};
void CT1642_Write(u8 Pos, u8 Val)
{
u8 i,Posn;
// 1、移18位:对应C1--C4、6位空、Q2--Q9
Posn=~Pos;
for(i=0; i<4; i++)//C1--C4
{
  DAT=Posn & 0x01;
  Posn >>= 1;
  CLK=0;         CLK=1;
}
for(i=0; i<6; i++)//6位空
{
  DAT=1;
  CLK=0;         CLK=1;
}
for(i=0; i<8; i++)//Q2--Q9
{
  DAT=Val & 0x01;
  Val >>= 1;
  CLK=0;         CLK=1;
}
// 2、锁存
CLK=1; DAT=0;         DAT=1;
// 3、输出
CLK=0; DAT=0;         DAT=1;
}

void NixieTabledisplay(unsigned int number)//ct1642数码管显示数字
{
  CT1642_Write(NixieTablepos[1],NixieTable[number%10]);
        number/=10;
        Delayms(1);
  CT1642_Write(NixieTablepos[2],NixieTable[number%10]);
        number/=10;
        Delayms(1);
        CT1642_Write(NixieTablepos[3],NixieTable[number%10]);
        Delayms(1);
}

void NixieTabledisplayonoff(u8 state)
{
        if(state)//显示ON
        {CT1642_Write(NixieTablepos[1],0x37);
        Delayms(1);
        CT1642_Write(NixieTablepos[2],0x5C);
        Delayms(1);
        }
        else//显示OFF
        {
         CT1642_Write(NixieTablepos[1],0x71);
        Delayms(1);
  CT1642_Write(NixieTablepos[2],0x71);
        Delayms(1);
        CT1642_Write(NixieTablepos[3],0x5C);
        Delayms(1);
        }

}

网友A(2021-12-13):
正在研究 Linux 下 CT1642 的驱动,没想到在 51 上也有用到。

网友B(2023-04-12):
感谢分享,手上刚好有这个,正好拿来学习下!

网友C:
CT1642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和LED显示的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18bit移位寄存器,广泛应用于各种家用电器等各种设备的数码显示驱动电路。

1、引脚说明
      Q2-Q9:表示段输出、接数码管阳极
      C1-C4:位输出,接数码管阴极
      DATA:  数据信号,写入后存于IC寄存器中
2、功能
     主要由18位移位寄存器、18位锁存器、驱动电路组成,芯片上电后Qn端输出低电平,Cn端输出高电平。

2.1   CT1642的数据输出由数据移位、数据锁存和数据输出三个步骤完成:
1)数据移位: 将数据按照上图对应格式写入DATA端,在CLK上升沿的作用下一次性18位数据写入到移位寄存器
2)数据锁存: 将CLK置为1,18位移位寄存器内的数据一次性输出到18位锁存器,同时由于CLK为1,在DATA上升沿的作用D输出为0,输出关闭
3)数据输出: 将CLK置为0, 关闭18BIT锁存器缓冲,同时在DATA上升沿的作用下使D触发器输出为1,打开输出缓冲器。

2.2  控制LED显示:  将18位数据写入DATA口,C1-C4控制LED是否亮,Q2-Q9控制LED显示内容,18bit数据前四位与后八位有效;
       配合始终输出完18位数据之后,拉高时钟,再拉低DATA口,再拉高DATA口产生DATA上升沿,将数据锁存;
       再将CLK置为0,再拉低DATA口,再拉高DATA口形成DATA上升沿将数据输出,从而控制LED显示。

2.3 检测按键处理:  按键可以采用接在Qn端也可以接在Cn端,无论接在哪一端都要确定检测按键的时候LED显示状态是关闭的。也就是说按键接在Qn端时,当进入按键检测时,Cn应输出为高电平关闭LED显示;按键接在Cn端时,当进入按键检测,Qn端应输出低电平,关闭LED显示。
      当按键接在Qn端时, 逐个向Qn发送高电平,读key值,若key值为高,说明相应的键位已按下。
2.4 一些问题:   CT1642纯软件对时间有一定要求,时间达不到显示会很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