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矩阵键盘的简易计算器制作

楼主(2020-08-01):
1. 运算过程、符号公式实时显示在显示屏上(I2C 1602)。
2. 自带三角函数、开根号、平方运算。
3. 计算得出的结果可设置保存并用以下一次计算。
4. 所有运算结果精确到至少小数点后两位。
5. 运算结果可通过串口发送给上位机。
6. 当断电重启时,能存储并显示断电前正在计算的任务。(AT24C02)
硬件连接图如下:

实物图如下:

main.c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Calculate.H"
#include "Martixkey.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2C.h"
#include "160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ART.h"
long float number1=0,number2=0;
long float result;//结果
unsigned char i=0,x=0; //运算符号标志位
unsigned char x1=1;//液晶屏第一行列标志位x1
unsigned char key;//矩阵键盘键值
char strnum1[7]={'\0','\0','\0','\0','\0','\0','\0'};//数字1字符数组
char strnum2[7]={'\0','\0','\0','\0','\0','\0','\0'};//数字2字符数组
char strresult[14];//结果字符数组
unsigned char   n=0,m=7;   //第1,2个数可以输入6个有效数字
void main()
{

init_lcd();//lcd初始化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key=Martixkey();//矩阵键盘扫描按键
        if(key==0) key=123;//返回键值为0时将key赋值为123
        if(key==100) key=0;//返回键值为100时视为0

if(P0_0==0)//按键检测 存储正在计算的任务
{
for(i=0;i<7;i++)//循环写入数字1字符串
{AT24C02_WriteByte(i,strnum1[i]);        Delay(5);}
AT24C02_WriteByte(i,x);        Delay(5);//写入运算符号
for(i=8;i<15;i++)//循环写入数字2字符串
{AT24C02_WriteByte(i,strnum2[i-8]);        Delay(5);}
}

if(P0_5==0)//按键检测 读取上一次断电前计算的任务
{ShowString(1,1,"                ");ShowString(2,1,"                "); //将液晶屏第一,二行清空
for(i=0;i<7;i++)
        strnum1[i]=AT24C02_ReadByte(i);
x=AT24C02_ReadByte(7);
for(i=8;i<15;i++)
        strnum2[i-8]=AT24C02_ReadByte(i);
        switch(x)
        {case 1:ShowString(1,1,strnum1);x1=strlen(strnum1)+1;ShowChar(1,x1++,'+');ShowString(1,x1,strnum2);break;
        case 2:ShowString(1,1,strnum1);x1=strlen(strnum1)+1;ShowChar(1,x1++,'-');ShowString(1,x1,strnum2);break;
        case 3:ShowString(1,1,strnum1);x1=strlen(strnum1)+1;ShowChar(1,x1++,'*');ShowString(1,x1,strnum2);break;
        case 4:ShowString(1,1,strnum1);x1=strlen(strnum1)+1;ShowChar(1,x1++,'/');ShowString(1,x1,strnum2);break;
        case 5:ShowString(1,1,strnum1);x1=strlen(strnum1)+1;ShowChar(1,x1++,'%');ShowString(1,x1,strnum2);break;
        case 6:ShowString(1,1,"Sin");ShowString(1,4,strnum1);x1=strlen(strnum1)+3;break;
        case 7:ShowString(1,1,"Cos");ShowString(1,4,strnum1);x1=strlen(strnum1)+3;break;
        case 8:ShowString(1,1,"Tan");ShowString(1,4,strnum1);x1=strlen(strnum1)+3;break;
        case 9:ShowChar(1,1,'V');ShowString(1,2,strnum1);x1=strlen(strnum1)+1;break;
        case 10:ShowString(1,1,strnum1);x1=strlen(strnum1)+1;ShowString(1,x1,"^2");break;}
m=7;n=7;
}

if(key<=10)
{
if(n<7){m=7;if(key==10) {strnum1[n]='.';ShowChar(1,x1++,strnum1[n]);}else {strnum1[n]='0'+key;ShowChar(1,x1++,strnum1[n]);}}n++;  //首先输入第一个数
if(m<7){n=7;if(key==10) {strnum2[m]='.';ShowChar(1,x1++,strnum2[m]);}else {strnum2[m]='0'+key;ShowChar(1,x1++,strnum2[m]);}}m++;  //必须按下运算符号才能输入第二个数
}

else
{ switch(key)                            //功能键选择
  {
             case 17:n=7;m=0;x=1;ShowChar(1,x1++,'+');break; //加
             case 18:n=7;m=0;x=2;ShowChar(1,x1++,'-');break; //减
             case 19:n=7;m=0;x=3;ShowChar(1,x1++,'*');break; //乘
             case 20:n=7;m=0;x=4;ShowChar(1,x1++,'/');break; //除
                         case 21:n=7;m=0;x=5;ShowChar(1,x1++,'%');break; //求余
       case 11:n=0;m=7;x=6;ShowString(1,x1,"Sin");x1+=3;break; //sin
                   case 12:n=0;m=7;x=7;ShowString(1,x1,"Cos");x1+=3;break; //cos
                   case 13:n=0;m=7;x=8;ShowString(1,x1,"Tan");x1+=3;break; //tan
                   case 14:n=0;m=7;x=9;ShowChar(1,x1++,'V');break; //开根号
                   case 15:n=0;m=7;x=10;ShowString(1,x1,"^2");x1+=2;break; //平方

                case 16:n=7;m=7;
                sscanf(strnum1,"%lf",&number1);
                sscanf(strnum2,"%lf",&number2);
    Calculate(x,number1,number2,&result);//计算
                sprintf(strresult,"%g",result);//将结果转换为字符串形式
                ShowChar(2,1,'=');
                ShowString(2,3,strresult);

for(i=0;strresult[i]!='\0';i++)                //通过串口发送结果
UART_SendByte(strresult[i]);
UART_SendByte(' ');
    i=0;
                break;

                    case 22:n=7;m=7;number1=result;//将结果赋值给number1
                                ShowString(1,1,"                ");ShowString(2,1,"                "); //将液晶屏第一,二行清空
                                Delay(10);sprintf(strnum1,"%g",number1);
                                ShowString(1,1,strnum1); //在第一个数字位置显示上一个结果
                                x1=strlen(strnum1)+1;number2=0;
                                for(i=0;i<7;i++)
                                        strnum2[i]='\0';
                                i=0;
                                break;
                         case 23:if(n<7) {strnum1[--n]='\0'; ShowChar(1,--x1,' ');}
                                                                if(m<7) {strnum2[--m]='\0';ShowChar(1,--x1,' ');}
                                                                break;//         退位
   }
           }

}
        }

Calculate.c
#include "1602.h"
#include <math.h>
#define PI 3.1415926
void Calculate(unsigned char x,long float number1,long float number2,long float *result)//运算
{
              switch(x)                            //功能键选择
              {
                case 1:*result=number1+number2;break;                 //加
                case 2:if(number1>=number2){*result=number1-number2;} //减
                       else{*result=number2-number1;ShowChar(2,2,'-');} break ;                //负数符号
                case 3:*result=number1*number2;break;                 //乘
                case 4:if(number2==0){ShowString(1,1,"Error!");}
                                           else{*result=number1/number2;}break;                   //除
                                case 5:*result=(int)number1%(int)number2;break; // 求余
                                case 6:*result=sin(number1*PI/180);break; //SIN
                                case 7:*result=cos(number1*PI/180);break;        //COS
                                case 8:*result=tan(number1*PI/180);break;  //TAN
                                case 9:*result=sqrt(number1);break;         //开根号
                                case 10:*result=number1*number1;break;         //平方运算
                case 0: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