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typec的PCB布线

楼主:
画typec2.0 PCB应该是只要保证dm、dp是等长差分线就可以吧,cc和sbu引脚直接空置还是接地呢,还需要管90欧姆阻抗匹配吗?typec3.0必须四层板以上才行,我百度了很久没看到说tx线和rx线的阻抗应该匹配多少?
同时在USB 3.0和3.1情况下,cc引脚用来判断正反插和pd协议握手,这两个是否可以同时进行呢?
sbu我只查到可以用来做音频传输,具体怎么用还没搞懂,
布线的时候,usb typec座下可以放器件吗,双层应该是没法遵循3w原则了吧。。。

有大佬有相关资料吗,百度到的资料实在是太零碎了。或者有学习的网站方便指条路吗,想深入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发现没有资料实在太难。

网友A(2020-08-02):
首先说一下我也没做过,不过我知道几个网站:逆天PCB论坛,志博PCB,PCB联盟网,其实altium定期会有直播,你可以到B站搜altium中国看看视频或者找一下公众号了解一下,当然这是学习PCB,具体到你这个问题,我在直播PCB搜到了一些跟你问的有联系的答案,你可以注册一下然后搜一下。我贴两个搜到的图吧,如果你觉得有用,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