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16测量距离的方法

楼主(2020-08-01):
AD16之前使用测量距离的时候只用点两个点就好了,现在使用的还要一直按着来拖这是怎么会事。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报告里面的测量把!
你可以试试这几个测量距离,是不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报告里面的测量把!

你可以试试这几个测量距离,是不是你需要的!

是这样的刚开始用 CTRL+M 的时候只用点两个点现在用的时候还要一直按着鼠标来拖

网友B:
按住ctrl键,去点功能键,比如说测距、走线,就可以自定义快捷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ctrl键,去点功能键,比如说测距、走线,就可以自定义快捷键了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