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洗衣机数字电路设计

楼主(2020-08-01):
洗衣机

洗衣机

首先,从秒脉冲出来的信号,经过一个控制电路后进入秒计数器进行秒计数,进行清零,这时用户置入洗涤时间, 并按开始按钮, 洗衣机开始工作。 当秒计数器变为零的时候去分钟计数器上面借数;与此同时,从十秒位转化出来的信号进入移位寄存器后, LED表示出电机运转状态;当用户设定的洗涤时间结束后,电路报警并清零;同时电机指示灯熄灭。

我们可以利用分计数的 UP 端来进行外部置数,当把它们各接到一个低触发(平时保持高电平,外部给一个力就输入一个低电平)的脉冲上 就可以实现从 0-9的数字输入。因此设计出洗涤时间设置电路如下图 4.4.1洗涤时间设置电路,每次按动开关都将使洗涤时间的对应位 (十位或者个位) 增加 1,最大增加至 9,又由于所设置洗涤时间为 60 分内,故当我们对洗涤时间进行设置时,十位所置数小于 6。

3.5  工作状态显示电路
第一步:分析洗衣机的工作状态,对于洗衣机电机的工作顺序有“启动—— >正转 20s——>暂停 10s——>反转 20s——>暂停 10s——>停止... ” ,我们可以将三种工作状态假设为正转,暂停,反转依次设为 01,00,10。从而设计出合适电路如下图 -4.5.1工作状态显示电路:

第二步:分析实验设计中要求用 4个 LED 模拟洗衣机的动作状态 :LED1~LED4 右移循环点亮表示正转, LED1~ LED4 左移循环点亮表示反转, LED1~LED4 同时闪烁点亮
表示暂停,全灭为停止,显然可以利用移位寄存器来设计,但是由于本次设计未能成功利用移位寄存器仿真而转换了思路, 选择了利用正转、 暂停、反转的三种不同状态分别为 01、00、10,以 1 表示工作以 0 表示暂停从而分次序的完成设计。
首先,考虑到 LED 的连续循环点亮,可以想到控制 LED 一端电平的连续循环变化达到要求,又由于有 4 个 LED,我们采用 4 进制计数器即可产生循环变化的 4 个数,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译码器从而在 4 个输出端得到依次变化的低电平, 如此,我们可以将 LED 另一端接高电平,从而实现循环点亮。
其次,考虑到存在正转和反转两种不同状态,我们需要改变译码器输入端的数字变化次序,如此分析四个数字变化规律, 以及利用正反转表示状态的不同来设计出合适门电路。
在此次设计中,我们采用 74ls192构成一个 4进制减数计数器,同时利用正反停指示器 1在正转时电平为 0,反转时电平为 1来构成合适门电路。简略列出真值表如下表 4.5.1正反转指示电路逻辑表:

简易洗衣机控制电路(完美版)...pdf

简易洗衣机设计

网友A:
你要最近刚好在弄这个洗衣机电路,仿真文件可以发出来吗

网友B(2021-07-07):
这个十位不变啊

网友C:
就是我想问一下楼主,这个怎么更改时间

网友C:
楼主。我想问一下,我只想设计一个正转10s,反转5s,正转10s的简易洗衣机,这个会怎么弄?谢谢大家了

网友C:
楼主你好,就是怎么设置正反转的时间的。谢谢

网友D:
楼主,仿真文件可以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