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波控制直流电机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自己写的一个单片机程序,简单的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利用定时器,产生pwm波
仿真图和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按键
sbit qi=P1^0;                                                //默认正转,占空比50%
sbit zheng=P1^1;
sbit fan=P1^2;
sbit up=P1^3;                        //高速,占空比90%
sbit down=P1^4;                        //低速,占空比10%
//定义驱动
sbit IN1=P2^0;
sbit IN2=P2^1;
sbit EN1=P2^2;                                        //使能引脚
//
uchar count;        //进入中断次数
uchar pwm;                //根据这个数值来控制占空比
bit flag;                        //根据flag判断正反转

//延时10ms左右
void delay10ms()
{
        uint i=1000,j=2500;
  for(;j>0;j--)
  {
            while(i)
                                i--;
  }

}
//定时器初始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2;        //定时器0,方式2
        TH0=0xa3;                //假设晶振为11.0592M,定时100us
        TL0=0xa3;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pwm)
                EN1=1;
        if(count==20)
        {
                EN1=0;
                count=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count=0;
                pwm=10;                        //初始占空比50%
                timer0_init();

        while(1)
   {
                 if(qi==0)
                        {
                                delay10ms();
                                        if(qi==0)
                                                 TR0=1;                        //开定时器
                        }

                        if(fan==0)                                //按下开始反转
                        {
                                delay10ms();
                                        if(fan==0)
                                        {
                                                IN1=0;
                                                IN2=1;
                                        }
                        }

                        if(zheng==0)                //按下开始正转
                        {
                                delay10ms();
                                        if(zheng==0)
                                        {
                                                IN1=1;
                                                IN2=0;
                                        }

                        }
                        if(up==0)                                //按下电机高速转
                        {
                                delay10ms();
                                        if(up==0)
                                                pwm=2;
                        }
                        if(down==0)
                        {
                                delay10ms();
                                        if(down==0)
                                                pwm=18;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