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呼吸灯程序与波形演示

楼主(2020-08-01):
网上找的呼吸灯程序,自己仿照写的
利用定时器产生pwm,实现呼吸灯
参考呼吸灯程序,同样可以实现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可以到这个网页去看看https://www.zhihu.com/tardis/sogou/art/83373994

pwm波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flag;                        //根据flag判断变亮或者变暗
uchar count;        //进入中断次数
uchar pwm;                //根据这个数值来进行点亮或熄灭
uint updata;        //根据这个值来更新占空比,周期120ms
sbit LED=P2^0;        //LED引脚
void timer0();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2;        //定时器0,方式2
        TH0=0xa3;                //假设晶振为11.0592M,定时100us
        TL0=0xa3;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R0=1;                        //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flag=0;                        //初始为占空比上升
        count=0;
        pwm=10;                        //脉冲周期为2ms,初始占空比50%
        updata=0;
        LED=1;
        timer0_init();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updata++;
        if(count==pwm)
                LED=0;
        if(count==20)
        {
                LED=1;
                count=0;
        }
        if((updata==1200)&&(flag==0))                //120ms到,根据flag更新占空比
        {
                updata=0;
                pwm++;                                                                                                //每次加1,占空比增加5%
                if(pwm==19)
                        flag=1;
        }
        if((updata==1200)&&(flag==1))
        {
                updata=0;
                pwm--;
                if(pwm==1)
                        flag=0;
        }
}

3-PWM的基本参数
在上图中,频率F的值为1/(T1+T2),占空比D的值为T1/(T1+T2)。通过改变单位时间内脉冲的个数可以实现调频;通过改变占空比可以实现调压。占空比越大,所得到的平均电压也就越大,幅值也就越大;占空比越小,所得到的平均电压也就越小,幅值也就越小。动图演示如图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