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调节时间程序不管用 数码管闪烁不停 求帮助

楼主(2020-08-01):
按键调节时间。可是不管用。还有数码管闪烁不停;;;;;求指教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11]={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0x80,0x90,0xBF};
uchar timenum[6]= {0,1,2,3,4,5};

sbit seg0 = P2^0;
sbit seg1 = P2^1;
sbit seg2 = P2^2;
sbit seg3 = P2^3;
sbit seg4 = P2^4;

sbit key0 = P1^0;
sbit key1 = P1^1;
sbit key2 = P1^2;

uint miao=0,shi=0,fen=0,n=0;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 = z;x>0;x--)
        for(y=100;y>0;y--);
}

void key()
{
        uint i=0,j=0,k=0;
//        EA = 0;
        if(key0 == 0)
        {
                delay1ms(3);
                if(key0 == 0)
                {
                        i++;
                        while(!key0);
                 }
                 if(i>=3)
                        i=0;
        }
                        if(i==1)
                        {
                                if(key1==0)
                                {
                                        delay1ms(3);
                                         if(key1 == 0)
                                         {
                                                 fen++;
                                                while(!key1);
                                         }
                                         if(fen>=60)
                                         fen=0;
                                }
                                else if(key2==0)
                                {
                                        delay1ms(3);
                                        if(fen<=0)
                                        fen=60;
                                         if(key2 == 0)
                                         {
                                                 fen--;
                                                while(!key2);
                                         }
                                }
                        }
                        else if(i==2)
                                {
                                        if(key1==0)
                                        {
                                                delay1ms(3);
                                                 if(key1 == 0)
                                                 {
                                                         shi++;
                                                        while(!key1);
                                                 }
                                                 if(shi>=25)
                                                 shi = 0;
                                        }
                                        else if(key2==0)
                                        {
                                                delay1ms(3);
                                                if(shi<=0)
                                                shi=25;
                                                 if(key2 == 0)
                                                 {
                                                         shi--;
                                                        while(!key2);
                                                 }
                                        }
                                }

//        EA = 1;
}

// display();
void display(void)
{
         P0 = 0xff;
         seg2=0; seg1=0; seg0=0; P0=table[timenum[0]];delay1ms(5);
         P0 = 0xff;
         seg2=0; seg1=0; seg0=1; P0=table[timenum[1]];delay1ms(5);
         P0 = 0xff;
         seg2=0; seg1=1; seg0=0; P0=table[10];delay1ms(5);
         P0 = 0xff;
         seg2=0; seg1=1; seg0=1; P0=table[timenum[2]];delay1ms(5);
         P0 = 0xff;
         seg2=1; seg1=0; seg0=0; P0=table[timenum[3]];delay1ms(5);
         P0 = 0xff;
         seg2=1; seg1=0; seg0=1; P0=table[10];delay1ms(5);
         P0 = 0xff;
         seg2=1; seg1=1; seg0=0; P0=table[timenum[4]];delay1ms(5);
         P0 = 0xff;
         seg2=1; seg1=1; seg0=1; P0=table[timenum[5]];delay1ms(5);
}

void zhongduan()
{
        TMOD = 0X01;
        TH0 = 0XEA;
        TL0 = 0X60;
        TR0 = 1;
        EA = 1;
        ET0 = 1;

}

void main()
{
        seg3 = 1;
        seg4 = 0;

        zhongduan();
        while(1)
        {

                display();
                key();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 = 0XEA;
        TL0 = 0X60;
        n++;
        if(n>=50)
        {
                miao++;
                n=0;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timenum[0] = miao%10;
        timenum[1] = miao/10;

        timenum[2] = fen%10;
        timenum[3] = fen/10;

        timenum[4] = shi%10;
        timenum[5] = shi/10;

}

网友A:
判断乱嵌套逻辑也就乱了,从代码看不是单独按键了,而是2个按键同时按下才起作用,闪烁可调节延时少点。

网友B:
给你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乱嵌套逻辑也就乱了,从代码看不是单独按键了,而是2个按键同时按下才起作用,闪烁可调节延时少点。

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换成设置6个按键的了;那样就行了;
这个还不太会写;;还是要参考别人的代码仿写一下

网友C:
楼主你写代码要习惯写注释啊,这样不论是发出来分享还是自己查错的时候都容易让人读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写代码要习惯写注释啊,这样不论是发出来分享还是自己查错的时候都容易让人读懂

菜鸟刚起步。。。。
多谢指点哈。下次写上注释;

网友D:
1 、此款电子时钟,时间可以设置,有4个按键,一个功能按键,一个加,一个减,一个确定按键。
2、按下功能按键一下,时钟走时停止,时两位数码管闪烁,代表此时再调时状态,这个时候加减按键就可以调整时钟,再次按下功能按键,就可以调整分钟,再按一下功能按键就可以设置秒。设置好时间后我们按确定按键,时钟开始走时。
3、这个程序将很好的教会我们怎么让数码管闪烁显示。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5;
sbit key6=P3^6;
sbit LE1 = P3^1;  //定义位控口
sbit LE2 = P3^2;  //定义段控口
UCHAR MODE ;
UCHAR page ;
signed char  HH = 0;  //小时初始值
signed char  MM = 0;  //分钟初始值
signed char SS = 0;  //秒初始值
UINT u1_10ms  = 0; //10ms计数
UINT u2_10ms  = 0;
bit T_CYCLE = 0;
extern void T0_Init(void); //初始化定时器,函数定义在timer.c
UCHAR code NUM[]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void delay(UINT t) //延时t时钟周期
{
while (t--) ;
}

void H_Increase(void) //小时增1
{
IF(HH<23) HH++;
else
{
  HH = 0;
}
}

void M_Increase(void)  //分钟增1
{
if(MM<59) MM++;
else
{
  MM = 0;

}
}

void S_Increase(void)  //秒增1
{
if(SS<59) SS++;
else
{
  SS = 0;

}
}
void H(void) //小时增1
{
if(HH>0) HH--;
else
{
  HH =23;
}
}

void M(void)  //分钟增1
{
if(MM>0) MM--;
else
{
  MM = 59;

}
}

void S(void)  //秒增1
{
if(SS>0) SS--;
else
{
  SS = 59;

}
}
void display(UCHAR SEG,UCHAR Digi) //显示一位数码管,SEG = 0-9数字,Digi = 第0-6位
{
LE2 = 1;
P0 = (0x01<<Digi) ;
LE2 = 0;
P0 = 0x00;
LE1 = 1;
P0 = NUM[SEG];
if (Digi==1||Digi==4) P1&= 0x7f ;  //显示分隔符
delay(50);
P0 = 0xff;
LE1 = 0;
}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2);
  if(key1==0)
  {
   while(!key1);
        TR0=0;

       if(MODE == 3) MODE = 1;
   else MODE ++;

     }
  }

  if(key2==0)
{
  delay(2);
  if(key2==0)
  {
   while(!key2);

     if(MODE == 1) H_Increase() ;
    if(MODE == 2) M_Increase() ;
     if(MODE == 3) S_Increase() ;

     }
  }
if(key3==0)
{
  delay(2);
  if(key3==0)
  {
   while(!key3);

           if(MODE == 1) H() ;
    if(MODE == 2) M() ;
     if(MODE == 3) S() ;

           }

  }

   if(key6==0)
{
  delay(2);
  if(key6==0)
  {
   while(!key6);
         TR0=1;
   MODE=0;
     }
  }
}
void main(void)
{
    P1 = 0xff;
    LE1 = 0;
    LE2 = 0;
T0_Init();
    while(1)
{
     key();
  if(MODE != 1 || T_CYCLE)
  {
   display(HH/10,0);  //显示小时十位数
   display(HH%10,1);  //显示小时个位数
      display(10,2);
  }
  if(MODE != 2  || T_CYCLE)
  {
   display(MM/10,3);  //显示分钟十位数
   display(MM%10,4);  //显示分钟个位数
   display(10,5);  //显示小时个位数
  }
   if(MODE != 3  || T_CYCLE)
  {
  display(SS/10,6);  //显示秒十位数
  display(SS%10,7);  //显示秒个位数
  }
}
}
extern void key_Process(void);
extern void S_Increase(void);

void T0_Init(void)
{
TMOD = 0x11;
//定时器赋初始值,定时时间为10ms。
TH0 = 0xd8;
TL0 = 0xf0;
TH1 = 0xd8;
TL1= 0xf0;
ET0=1;
ET1=1;
TR0=1;
TR1=1;
EA=1;
}

void T0_INTSrv(void) interrupt 1
{
//定时器重新开始计时。
TH0 = 0xd8;
TL0 = 0xf0;
u1_10ms ++;
if (u1_10ms>99) // 1000 ms = 1 second
{
  u1_10ms = 0;
  SS++;
  if(SS==60)
  {
   SS=0;
   MM++;
   if(MM==60)
   {
    MM=0;
    HH++;
    if(HH==24)
    HH=0;
   }
  }
}
}
void T1_INTSrv(void) interrupt 3
{
//定时器重新开始计时。
TH0 = 0xd8;
TL0 = 0xf0;
u2_10ms ++;
if (u2_10ms%10==0) // 100 ms
{
  T_CYCLE = ! T_CYCLE; //闪烁循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