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NC28J60调试通过的源程序

楼主(2020-08-01):
#include "main.h"

static uint8_t mymac[6] = {0x54,0x55,0x58,0x10,0x00,0x24};
static uint8_t myip[4] = {192,168,0,24};
#define MYWWWPORT 80
#define MYUDPPORT 1200
#define BUFFER_SIZE 550
static volatil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 0;
static uint8_t buf[BUFFER_SIZE+1];
static char password[]="secret";

/*u16 fill_tcp_data_p(char *buf,u16 pos, u8 *progmem_s)
{
        char c;
        // fill in tcp data at position pos
        //
        // with no options the data starts after the checksum + 2 more bytes (urgent ptr)
        while ((c = *(progmem_s++))) {
                buf[TCP_CHECKSUM_L_P+3+pos]=c;
                pos++;
        }
        return(pos);
}*/

char strncmp ( char * s1, char * s2, char n)
{
  if ( !n )//n为无符号整形变量;如果n为0,则返回0
  return(0);

  while (--n && *s1 && *s1 == *s2)
  {
    s1++;//S1指针自加1,指向下一个字符
    s2++;//S2指针自加1,指向下一个字符

  }
  return( *s1 - *s2 );//返回比较结果
}

uint8_t verify_password(char *str)
{
        // the first characters of the received string are
        // a simple password/cookie:
        if (strncmp(password,str,5)==0){
                return(1);
        }
        return(0);
}

// takes a string of the form password/commandNumber and analyse it
// return values: -1 invalid password, otherwise command number
//                -2 no command given but password valid
//                -3 valid password, no command and no trailing "/"
int8_t analyse_get_url(char *str)
{
        uint8_t loop=1;
        uint8_t i=0;
        while(loop){
                if(password[i]){
                        if(*str==password[i]){
                                str++;
                                i++;
                        }else{
                                return(-1);
                        }
                }else{
                        // end of password
                        loop=0;
                }
        }
        // is is now one char after the password
        if (*str == '/'){
                str++;
        }else{
                return(-3);
        }
        // check the first char, garbage after this is ignored (including a slash)
        if (*str < 0x3a && *str > 0x2f){
                // is a ASCII number, return it
                return(*str-0x30);
        }
        return(-2);
}

// answer HTTP/1.0 301 Moved Permanently\r\nLocation: password/\r\n\r\n
// to redirect to the url ending in a slash
uint16_t moved_perm(uint8_t *buf)
{
        uint16_t plen;
        plen=fill_tcp_data_p(buf,0,"HTTP/1.0 301 Moved Permanently\r\nLocation: ");
        plen=fill_tcp_data(buf,plen,password);
        plen=fill_tcp_data_p(buf,plen,"/\r\nContent-Type: text/html\r\nPragma: no-cache\r\n\r\n");
        plen=fill_tcp_data_p(buf,plen,"<h1>301 Moved Permanently</h1>\n");
        plen=fill_tcp_data_p(buf,plen,"add a trailing slash to the url\n");
        return(plen);
}

// prepare the webpage by writing the data to the tcp send buffer
uint16_t print_webpage(uint8_t *buf,uint8_t on_off)
{
        uint16_t plen;
        plen=fill_tcp_data_p(buf,0,"HTTP/1.0 200 OK\r\nContent-Type: text/html\r\nPragma: no-cache\r\n\r\n");
        plen=fill_tcp_data_p(buf,plen,"<center><p>Output is: ");
        if (on_off){
                plen=fill_tcp_data_p(buf,plen,"<font color=\"#00FF00\"> ON</font>");
        }else{
                plen=fill_tcp_data_p(buf,plen,"OFF");
        }
        plen=fill_tcp_data_p(buf,plen," <small><a href=\".\">[refresh status]</a></small></p>\n<p><a href=\".");
        if (on_off){
                plen=fill_tcp_data_p(buf,plen,"/0\">Switch off</a><p>");
        }else{
                plen=fill_tcp_data_p(buf,plen,"/1\">Switch on</a><p>");
        }
        plen=fill_tcp_data_p(buf,plen,"</center><hr>
version 2.17, TangYC\n");
        return(plen);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plen=0;
  uint16_t dat_p;
  int8_t cmd;
  uint8_t payloadlen,cmd_pos;
  char str[30];
  char cmdval;

  RCC_Init();
  InterruptConfig();
  SysTick_Config();
  SPI_Config();
  GPIO_Config();
  enc28j60Init(mymac);

  /* Infinite loop */
//init the ethernet/ip layer:
        init_ip_arp_udp_tcp(mymac,myip,MYWWWPORT);

        while(1){
                // get the next new packet:
                plen = enc28j60PacketReceive(BUFFER_SIZE, buf);

                /*plen will ne unequal to zero if there is a valid
                 * packet (without crc error) */
                if(plen==0){
                        continue;
                }

                // arp is broadcast if unknown but a host may also
                // verify the mac address by sending it to
                // a unicast address.
                if(eth_type_is_arp_and_my_ip(buf,plen)){
                        make_arp_answer_from_request(buf);
                        continue;
                }

                // check if ip packets are for us:
……………………

STM32 ENC28J60调试通过.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