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数控直流稳压电源设计

楼主:
我想用DAC0832,LM317来弄,知识浅薄,不懂这1,2问怎么弄,求指导!

网友A(2020-08-02):
LM317属于集成可调线性稳压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LM317的典型电路,把反馈端的两个分压电阻的其中一个改成数字电位器,然后利用单片机去控制数字电位器的阻值,即可完成简单的数控稳压电源

网友B:
好好看看这个:
http://www.51hei.com/bbs/dpj-119664-1.html
另外,要学会百度,例如百度:稳压电源的设计 、 什么是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范围,什么是稳压电源的步进,什么是稳压电源的纹波,什么是稳压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等等。
把你想知道的一点儿一点儿拆解,一点儿一点儿百度。

网友C:
楼主构想的数控电源能够实现,可以采用具有内置AD/DA的芯片完成调压和数码管显示。下图是仿真和基本原理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构想的数控电源能够实现,可以采用具有内置AD/DA的芯片完成调压和数码管显示。下图是仿真和基本原理图 ...

单片机可以用stc89c52的吗

网友E:
核心思想:改变串联型稳压电源的基准电压实现输出电压的改变。
1、如果使用单片机,
学校里面一般选择单片机控制DA输出,比如单片机+DAC0832。DA输出作为串联型稳压电源的基准电压。串联型稳压电源自己到网上搜一下
2、不使用单片机
计数器74192输出端接入DAC0832输入端,DA输出作为串联型稳压电源的基准电压。这种方法需要用两组74192+DAC0832,电路比较复杂

稳压电源功率20W,那么需要考虑调整管功率,TIP41之类的满足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可以用stc89c52的吗

可以用stc89c52+DAC芯片。

网友F:
我有现成的要不?
12位DAC+16位ADC,单片机使用STC8A4K系列的,12864显示,汇编语言,编码开关调节输出电压,步进好像是0.01V的,精度5mV以内,成本有点小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有现成的要不?
12位DAC+16位ADC,单片机使用STC8A4K系列的,12864显示,汇编语言,编码开关调节输出电压,步 ...

想知道原理

网友F:
可调电源电路.pdf (115.9 KB, 下载次数: 51)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D:
哭了,看不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构想的数控电源能够实现,可以采用具有内置AD/DA的芯片完成调压和数码管显示。下图是仿真和基本原理图 ...

我这该怎么样,当DAC0832的输出端给一个+,- 0.02v的电压通过LM324放大5倍,得到0.1v。然后到LM317进行输出,一直卡在LM317这不懂怎么像,你的图片中那样进行输出,而且怎么让他从1.5开始到20v.还有我的LM324接12v对吗?麻烦大佬帮忙看看,提点下!!!

网友G:
通过LM324给出0.1v,然后怎么通过LM317输出,而且怎么从1.5v开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这该怎么样,当DAC0832的输出端给一个+,- 0.02v的电压通过LM324放大5倍,得到0.1v。然后到LM317进行输 ...

不必搞那么复杂,用PWM通过运放滤波放大控制LM317,输出电压通过运算可得,实际电路参数微调一下即可。运放最大输出电压=VCC-1.5V,所以用12V电源不行。LM324/358最大电源电压的32V,放心使用。仿真简图和示例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key_S 10                                        //宏定义短按(约10ms)
#define key_L key_S*35                        //宏定义长按(约500ms)
#define key_I key_S*27                        //宏定义长按连+/-间隔(约120ms)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OUT =P2^4;
sbit key1=P2^5;
sbit key2=P2^6;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char data dis_buf[4];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int count=0,V_IN;
bit sign=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if(!key1||!key2)
        {
                time++;
                if(time>key_L)//长按有效
                        time=key_I;//连+/-间隔

                if(time==key_S||time==key_L)//短按消抖+/-或长按连+/-
                {
                        if(!key1)//++
                        {
                                if(count<100)
                                        count++;//步进电压0.1875
                        }
                        if(!key2)//--
                        {
                                if(count>0)
                                        count--;
                        }
                }
        }
        else time=0;
}
void Timer0Init()        //100微秒@12.000MHz
{
        TMOD= 0x02;                //设置T0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C;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void display(void)
{
        static uchar i=0;
        dis_buf[0]=table[V_IN/1000];//数据分解
        dis_buf[1]=table[V_IN/100%10];
        dis_buf[2]=table[V_IN/10%10];
        dis_buf[3]=table[V_IN%10];

        P0=0xff;                                        //段码消隐
        P2&=0xf0;                                //位码清0
        if(i==1)
                P0=dis_buf[i]&0x7f;//送段码加点
        else
                P0=dis_buf[i];                //送段码不加点
        P2|=0x01<<i;                        //送位码
        i++;
        i%=4;
}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V_IN=(count*187.5+1250+5)/10;//电压换算(放大1000/10四舍五入)
                display();
                delay(1);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num++;
        if(num>100)
                num=0;
        if(count>=num)//PWM
                OUT=1;
        else OUT=0;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必搞那么复杂,用PWM通过运放滤波放大控制LM317,输出电压通过运算可得,实际电路参数微调一下即可。运 ...

大佬,好像加减过程中他的实际输出电压和数码管显示的有误差,刚开始误差不大,到后面他的实际电压误差会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大佬,好像加减过程中他的实际输出电压和数码管显示的有误差,刚开始误差不大,到后面他的实际电压误差会 ...

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原理电路。理论计算和实际电路当然会有误差,这是由VCC精准度、元器件的离散性和元件温飘导致。要在程序中修改换算系数使其更接近实际数值,也可以按前述电路用ADC取样,这样误差会很小。
公式原型V_IN=((count*0.1875+1.25)*1000+5)/10;//电压换算(放大1000/10四舍五入)
count=PWM占空比值,0.1875为换算系数,1.25为317最低输出电压。可以根据实测输出最高电压减最低电压除以100得到换算系数在程序中修正。

网友H:
按照楼主的题目,主要是考虑0832的分辨率,用cpu控制输出的数字量,此信号经过滤波,输入给0832,可以输出给运放去控制一个三极管,加到317的adj端.317的输出最低要调整到1.5v,其它的量通过三极管和电阻的配合,升到20v       这个电脑没画图软件.思路供参考

网友I:
其实没有这么麻烦,有一个功率在的供电电源(二手电脑电源可考虑),一个可PWM可调的降压型芯片,同比较器及电路就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