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duino学习(十六)有源蜂鸣器模块

楼主:
说明:
蜂鸣器是可以在直流电流的作用下振动发声的装置,因此可使用蜂鸣器来用作提示或报警,例如按键按下、开始工作、工作结束或提醒故障等等。
蜂鸣器发声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的压电陶瓷片。压电陶瓷片是一种电子发音元件。在两片铜制圆形电极中间放入压电陶瓷介质材料,当在两片电极上面接通交流信号时,压电片会根据电压的大小和频率发生机械变形而产生相应的声音。
压电陶瓷片由于结构简单造价低廉,被广泛的应用于电子电器方面如:玩具,发音电子表,电子仪器,电子钟表,定时器等方面。
依据蜂鸣器内部有无振荡源可以分为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有了震荡源的蜂鸣器,能够将直流电转换为周期性大小变化的交流电,因此用直流电可以直接工作。而无源蜂鸣器没有振荡源,需要外部输入交流电(电流或方向做周期性变化),才能工作发声。
可以看到有源蜂鸣器呈圆柱状,中间由一道凹槽分成了两部分,两部分高度接近。而无源蜂鸣器下面一部分要比上面一部分矮得多。

实验目的:
控制有源蜂鸣器每隔三秒蜂鸣一次,每次持续一秒。

器材:
Stduino UNO/Nano、杜邦线、有源蜂鸣器模块

电路连接:

代码展示:
int LED = 13;
int BUZZER = 8;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pinMode(BUZZER,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BUZZER,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BUZZER,LOW);
delay(1000);

}

Stduino IDE是一款面向32位处理器快速入门学习的集成开发平台,目前已经支持Arduino_Core_STM32框架,集聚快捷、高效、免费、开源、易得于一身,软件还集成了GDB调试功能。
IDE当前支持的功能有:

  • GDB调试
  • 封装库下载安装
  • 代码自动补全提示
  • 中英文模式
  • UTF-8\GBK编码格式
  • 代码快速格式化
  • SWD\串口程序下载&调试(已验证)
  •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USB HID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maple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maple DFU2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MassStorage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更多功能细节请前往www点stduinocom进行了解

已经支持的芯片&板型列表:

  • Stduino UNO&Nano
  • Nucleo 144 boards
  • Nucleo 64 boards
  • Nucleo 32 boards
  • Discovery boards
  • Eval boards
  • STM32MP1 series coprocessor boards
  • Generic STM32F0 boards
  • Generic STM32F1 boards
  • Generic STM32F3 boards
  • Generic STM32F4 boards
  • Generic STM32H7 boards
  • Generic STM32L0 boards
  • 3D printer boards
  • LoRa boards
  •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boards
  • Generic flight controllers
  • Garatronics boards
  • Midatronics boards

更多功能集成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