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pb0口的电压不到1v可以检测为高电平吗,或者作出标志吗?

楼主(2020-08-02):
stm32的pb0口的电压不到1v可以检测为高电平吗,或者作出标志吗?
我用了光纤,正常为低0,有反应时其电平翻转,但是只到0.7v而已,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记录這一次的变化呢?

网友A:
0.7肯定是当低电平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模拟口来检测电压
或者通过三极管把电压拉到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肯定是当低电平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模拟口来检测电压
或者通过三极管把电压拉到3.3

就是不想改变硬件,做了adc,但是效果也一样不是很理想,我這个对代码的运行速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B:
用运放接成电压比较器,可以区别这种信号,并且输出真正的高低电平。

网友C:
如果这是对方的通信电压的话,那你用adc检测电平太慢了,所以不改变硬件解决此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运放接成电压比较器,可以区别这种信号,并且输出真正的高低电平。

请问我用lm393的话,我的反相输入端可以直接下拉电阻到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