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笔记本提示启动管理丢失问题BOOT MANGER IS MISSING

楼主:
thinkpad提示“boot Manger丢失”是怎么回事?求解!

上图:BOOT MANGER IS MISSING。按ctrl➕alt➕delete重启。

网友A(2020-08-02):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5552ef473650fe518ffbc9e9.html
可以参考网址,建议pe修复引导,实在没办法,重装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5552ef473650fe518ffbc9e9.html
可以参考网址,建议pe修复引导,实在 ...

我的另一台电脑又因为不知道哪一次莫名其妙蓝屏一启动就显示硬盘修复了。u盘倒是有,但里面有数据。看来是没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的另一台电脑又因为不知道哪一次莫名其妙蓝屏一启动就显示硬盘修复了。u盘倒是有,但里面有数据。看来 ...

我看这个台式机可不可以用😂

网友B:
还有三极管问题:click to help me!
[hahaha]感觉全是问题[/hah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