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显示时间日期不更新怎么解决

楼主(2020-08-02):
1. 程序片段:

2. 打印显示的。。一直不更新,还不是当前时间

网友A:
没有启动RTC吧!

配置好RTC时钟源,并打开RTC时钟;
然后调用HAL_RTC_Init初始化RTC,
然后用RTC_Set_Time设置好时间,
用RTC_Set_Date设置好日期,
就可以了!

网友B:
RTC的初始化设置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