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地下城》d20任务系统人物数据设定C++源程序

楼主(2020-08-02):
这个是我根据《龙与地下城》d20任务系统写的一个人物设定小程序

源程序如下:
#include<bits/stdc++.h>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lx(double);
int xb(double);

int main()
{
        ofstream fout("out.txt");
        bool sex;
        double t;
        double str=0,con=0,dex=0,chr=0,wis=0,inz=0;
        t=rand()/double(RAND_MAX);
        if(lx(t))
        {
                str=(rand()%(18-1+1))+1;
                fout<<"力量:"<<str<<endl;
        }
        else
        {
                str=((double)rand()/RAND_MAX)*(2-0.3)+0.3;
                fout<<"力量:"<<str<<"x"<<endl;
        }
        t=rand()/double(RAND_MAX);
        if(lx(t))
        {
                con=(rand()%(18-1+1))+1;
                fout<<"体质:"<<con<<endl;
        }
        else
        {
                con=((double)rand()/RAND_MAX)*(2-0.3)+0.3;
                fout<<"体质:"<<con<<"x"<<endl;
        }
        t=rand()/double(RAND_MAX);
        if(lx(t))
        {
                dex=(rand()%(18-1+1))+1;
                fout<<"敏捷:"<<dex<<endl;
        }
        else
        {
                dex=((double)rand()/RAND_MAX)*(2-0.3)+0.3;
                fout<<"敏捷:"<<dex<<"x"<<endl;
        }
        t=rand()/double(RAND_MAX);
        if(lx(t))
        {
                chr=(rand()%(18-1+1))+1;
                fout<<"魅力:"<<chr<<endl;
        }
        else
        {
                chr=((double)rand()/RAND_MAX)*(2-0.3)+0.3;
                fout<<"魅力:"<<chr<<"x"<<endl;
        }
        t=rand()/double(RAND_MAX);
        if(lx(t))
        {
                wis=(rand()%(18-1+1))+1;
                fout<<"智力:"<<wis<<endl;
        }
        else
        {
                wis=((double)rand()/RAND_MAX)*(2-0.3)+0.3;
                fout<<"智力:"<<wis<<"x"<<endl;
        }
        t=rand()/double(RAND_MAX);
        if(lx(t))
        {
                inz=(rand()%(18-1+1))+1;
                fout<<"知觉:"<<inz<<endl;
        }
        else
        {
                inz=((double)rand()/RAND_MAX)*(2-0.3)+0.3;
                fout<<"知觉:"<<inz<<"x"<<endl;
        }
        t=rand()/double(RAND_MAX);
        if(xb(t))
                fout<<"性别:男"<<endl;
        else
                fout<<"性别:女"<<endl;
        fout.close();
        return 0;
}

int lx(double n)
{
        if(n>=0.1)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xb(double d)
{
        if(d>=0.51)
                return 1;
        if(d<=0.49)
                return 0;
}

网友A:
这个是用什么编译软件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什么编译软件写的

visual studio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