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单片机附近发生“打火”现象

楼主(2020-08-02):
电路图:http://www.51hei.com/bbs/dpj-191801-1.html
按照上面测试发现在未启动负载的情况下,板子没有异样。但是在开启负载的时候板子发生打火现象,在MCU引脚附近。

网友A:
如今这年代还用猪笼降压匪夷所思,随便找一个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检查看看是否有焊接好,另外DC端的地不可跟AC端的地相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看看是否有焊接好,另外DC端的地不可跟AC端的地相连接。

这样的话阻容降压就不合适了吧,毕竟地是在一起的、

网友C:
阻容降压电路既不安全,所获得的5V电源也不理想(电压值、波纹),难道一个独立隔离的5V电源很难找吗?一个手机充电器或USB就行了,简直是自找麻烦。

网友D:
如果没有太多保护,则电阻电容降压会带来很高的安全风险,因为在高压和低压之间没有隔离。 如果没有必要,通常不使用电阻电容降压。

网友E:
是不是感性负载本来就不适合用阻容降压?其实阻容降压用的还是不少的,很多对体积有限制、耗电量微小的模块在用。

网友F:
这个的阻容 降压没有必要这样搞吧,串一个电阻,一个高压电容即可。再加一个稳压管。

网友G:
只看到阻,没看到容呀,我印象阻容降压需要电容限流的,我只看到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H:
别用阻容降压,里面的降压电容在一两年内,容量会变小,随着容量的变小,电路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会无法工作

网友I:
是不是你用的电容没用对啊,最好用CBB电容

网友J:
打火现象是电涌引起的。

网友K:
开关电源的IC都很便宜

网友L:
从上图各元件的作用看:
1.20-2Ω/2W 的作用是抗冲击输入电阻,一般采用几欧~几十欧,
可以在通电瞬间减少冲击电流,另外在后面电路短路时起到保险电阻作用;
2.10D51K的作用分流保护作用;
3.470K/2W 的作用是负载电阻;
4.CBB334J是降压电容;
5.D1 1N4007是半波整流,效率不高;
6.1N4733是稳压管,电压为5.1V;
7.0.1μF是滤波电容,容量太小;
分析:
1.稳压管容易击穿;
2.CBB电容容量容易下降;
3.半波整流功率因数低;
3.滤波电解电容容易老化。
建议:
1.降压电容选取400V,1.2μF;
2.半波改全波整流;
3.稳压管增加保护电阻;
4.滤波电容改为470μF。

网友M:
用过,修理过阻容降压电路,好处就成本低;其他的   愿听大家的高见!

网友N:
看了这个帖子,发现很多人对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嗤之以鼻,认为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按照我的理解,最可靠的稳压电源肯定是工频变压器+78××,然而这类电源最理想的负载电流是2、300毫安以内,在这个负载电流以内,就是傻瓜也能做出性能比较优越的稳压电源,然而当负载电流超过500毫安以上,工频变压器+78××逐步开始发热严重,加大散热片也不现实,这时候用开关电源就能比较完美的解决发热问题,500毫安到几安培以上电流的稳压电路适合使用开关电源,负载电流100毫安以内的稳压电路,就是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的用武之地。100毫安以内的稳压电路,只要条件允许,设计优良的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可靠性高于开关电源,甚至可靠性和工频变压器+78××相差不大,成本更是三种稳压电路中最低最低的。也就是说,大电流的稳压电源,开关电源性价比最高,工频变压器+78××对电流要求苛刻,100毫安以内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性价比最高。
这是我从最近改进的一个产品中拆下来的控制电路,用的就是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这个产品销量很大,任何部分电路设计失败,绝对是血本无归,这套电路仅仅用了一片一块多钱的单片机,就有9个按键、4个LED、两个双位数码管、一个红外接收头、一个蜂鸣器、一个可控硅输出2000瓦的功率,可以实现16档功率的调功,一个小时以内的倒计时调节,为了继续降低成本,这套电路采用单面PCB,设计这套电路的人一定是专业大师级别,我改进的电路比这套电路的性能高了好几倍,问题是成本也高了好几倍,用一块多钱的单片机,做出这么多的功能,我绝对没有这个本事。
楼主想在短时间内搞定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肯定就是照抄,反正这套电路又不是专利,抄也就抄了。
我拆了几个电阻,问题不大,电路板上有封装和型号。
楼主的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会打火, PCB肯定要开槽,当两根走线很近、压差很大的情况下,也就只有开槽了。我不需要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我仅仅对这套电路板的可控硅和过零检测电路感兴趣,其余电路一点兴趣都没有,这套电路非常成熟,楼主需要我可以把元件全部拆掉发图片上来慢慢抄吧。

网友O:
不搞个7805稳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了这个帖子,发现很多人对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嗤之以鼻,认为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按照 ...

谢谢,最近在写项目,没时间搞电路板。还请发个电路图吧。我对照着看看,是哪块出了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了这个帖子,发现很多人对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嗤之以鼻,认为阻容式降压稳压电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按照 ...

我看了个很小的板子,用的也是阻容降压,线都敷铜连在一起了,也没打火。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最近在写项目,没时间搞电路板。还请发个电路图吧。我对照着看看,是哪块出了问题。谢谢

你是想让我帮你抄原理图啊,元件不多,就抄给你吧,也只抄电源部分。PCB上只有元件型号,没有位号,位号是我编的,我对类似的电源没有研究,抄下来看的似懂非懂的,12A的保险管是整个电路用的,这么小的电源不可能要那么大电流的保险管。三个5.1V稳压管并联是为了提高功率还是可靠性?R3、R4为什么不用一个22欧1瓦的电阻?为了散热?C5、C6为什么不用一个1000uF16V的电容?这些问题我搞不懂。
原以为做成单面板为了降低成本,现在看来阻容式的电源也只能做成单面板,双面板打火怕是更严重,你看原理图也解决不了你的打火问题,这个与元件布局布线有关,还有就是开槽,你自己核对我的原理图是否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是想让我帮你抄原理图啊,元件不多,就抄给你吧,也只抄电源部分。PCB上只有元件型号,没有位号, ...

你好,这是网上买的一个电源定时器。也是阻容降压的方案,不是太明白它的构成。我试了下它的控制BT131挺好的,也没有出现打火现象。也没有挖槽。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网上买的一个电源定时器。也是阻容降压的方案,不是太明白它的构成。我试了下它的控制BT131 ...

实物在你手上你不会照抄?我有什么办法?我把别人做成功的电路抄给你了,你还是搞不定,那你看看我画的板吧,没有用阻容降压稳压,用的是9V变压器+7805,但是,220V的交流电压也引入到电路板,所有与220V有关的走线,安全间距设置为50mil,低压部分的走线安全间距15mil,是双面板,双面都大面积铺铜,没有开槽,从来没有发生过打火现象,你连照抄都不会,谁也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