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这个函数怎么唤醒STM32待机的

楼主(2020-08-02):
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hrtc, 4, 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 每5秒唤醒一次

以上函数怎么唤醒STM32待机的,
怎么使用是不是还得配置唤醒中断服务函数呀?
进入待机后,我只是写了这一句 唤醒失败!

网友A:
我提供下思路,具体实现由你自己百度相关资料自行完成:
1. RTC初始化,主要是分频参数;HAL_RTC_Init;
2. 先清除RTC中断标志__HAL_RTC_WAKEUPTIMER_CLEAR_FLAG;
3. 设置重装载值和时钟: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
4. 设置好RTC中断优先级;
5. 开启RTC中断;
6. 开启ARM全局中断;
7. RTC的wakeup中断服务函数里进行清除中断标记操作。

网友A:
补充一下:RTC的时钟源要配置一下,且RTC时钟要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下思路,具体实现由你自己百度相关资料自行完成:
1. RTC初始化,主要是分频参数;HAL_RTC_Init;
...

你好,感谢回复。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使用这个函数还需要配置中断服务函数吗,有人说不用,就可以唤醒。芯片是L4系列的

网友B:
RTC时钟打开了吗

网友C(2020-09-07):
确保RTC时钟是否打开

网友D(2021-03-09):
带上RTC后程序无法进入停止模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