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16进制数怎么得出来的,大咖,请指教

楼主(2020-08-02):
谢谢,想了一个星期了,搞不懂

网友A:
这是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例如sfr CCON = 0xD8;就是说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代号(一般代号都要和手册一致)是CCON,地址为0xD8;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代号给地址为0xD8的寄存器赋值来对单片机进行操作来改变单片机的一些行为。
附件图片是我下载的STC15系列的51单片机的寄存器的说明,针对CCON进行了介绍。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CCON寄存器在手册中的地址描述

CCON寄存器在手册中的地址描述

CCON寄存器的各个bit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CCON寄存器的各个bit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CCON最高bit-CF的含义

CCON最高bit-CF的含义

网友B:
这个得详见单片机的寄存器说明,sfr后面写的是该寄存器的地址,由单片机设计生产的时候就确定的

网友C:
可以从单片机的数据表中找到并计算那些十六进制数。

楼主:
不知道怎么表达感谢,真心感谢

网友D:
这些数字是单片机固有的,那可是单片机的灵魂所在,不过初学者可以先不去纠结,知道有那些东西就行了。

网友E:
sfr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因此sfr定义的地址需要查看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F:
不同品牌、系列的单片机,个别少数寄存器地址会有不同,千万不要乱改。
头文件 reg52.h 换成 STC12C5630AD.h,不需要再定义sfr。

网友G:
这些是确定的,,手册上面可以查到

网友H:
查使用手册+科学计算器进制转换

网友I:
数据手册上都有,你详细的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J:
不知道怎么表达感谢.............

网友K:
手册规定的,具体是厂家自己定义的命令

网友L:
服了,看看规格书,看看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sfr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因此sfr定义的地址需要查看芯片数据手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