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转换芯片电路设计( tps54531)

楼主:
想设计一个电源转换电路  要求24v 转 12v  3a左右电流  初步选择这个芯片  不知道是否可行?

手册

网友A(2020-08-03):
看规格书的参数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如果你不能和厂家对接的话,在PCB板的layout和器件选型上都可能会出现问题,导致不能实现

网友B:
规格书是可以的,实际也应该是可以,PCB布线按照23页面的布线指导或者全部照搬去布线,没有经验最好不要自己乱布线,容易出问题
电感最好是用10A输出的,一体成型的那种最好

网友C:
可以的,稳稳地

网友D:
上T宝上问一下别人专门的模块,了解一下别人多用什么芯片在做,不要随便找一个芯片就来问如何如何,不信你试试,一定整得你头大。用的成熟的芯片别人才敢做,不要被别人当了小白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T宝上问一下别人专门的模块,了解一下别人多用什么芯片在做,不要随便找一个芯片就来问如何如何,不信你 ...

的确是这样,特别是这种高频的DC-DC,新手容易出问题,有时候感觉功能好像是可以了,但却怎么也没有数据手册或者人家说的那样好,找半天也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规格书是可以的,实际也应该是可以,PCB布线按照23页面的布线指导或者全部照搬去布线,没有经验最好不要自己乱 ...

这种罗,这个也不便宜,几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