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h340g的RTS和DTR自动下载程序,怎样判断是串口通讯还是下载

楼主:
使用ch340g的RTS和DTR自动下载程序,怎样判断是串口通讯还是下载,我看那个电平变化都是先将DTR拉低再把RTS拉低,如果通过这个的自动下载电路进行串口通讯会不会在通讯前对单片机进行一次上电复位

网友A(2020-08-03):
通讯时如果关闭流控则不会产生复位,否则产生复位。一般通讯不需要流控,异步通讯即可。

网友B(2021-02-25):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这个电路测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