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3608如何实现1v升压成5v

楼主(2020-08-03):
这是我的原理图请大佬们指点一下迷津,我的只能到2.2v升压上去

网友A:
你原理图画错了吧https://www.docin.com/p-2189860765.html

网友B:
问题如图片所属,原理图没连接好,连接好应该有个黑点的,像右面两个,要细心点儿啊!如果自动添加不上,就手动添加。

网友C:
电路错误。 看来P1是输入而P2是输出。 因此,引脚5应该连接到P1,而不是P2。 输出电压应为0.6 x(1 + 25/2)= 8.1V。 要获得5V,需要选择R2 = 2k,R1 = 14.7k。

网友D:
电路图画错,纠正如下:

网友E:
关键是你1V芯片会工作吗?规格书是输入2-28V,不知你注意看了没有

网友F(2020-10-12):
您是用哪个软件画的图

网友F:
这个库怎么搞,楼主用什么仿真的

网友G(2023-12-13):
引用 网友B:
问题如图片所属,原理图没连接好,连接好应该有个黑点的,像右面两个,要细心点儿啊!如果自动添加不上,就 ...

我看这个图的用意是自举升压:
1、首先经二极管后Vin得到Vcc-0.2V电压,这样,如果芯片初步开关,能将Vin提升到5V以上;
2、楼主提的问题是低压升压,但是大部份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工作在2V以上,所以,1V有的时侯并不能形成自举提升到芯片正常工作电压;芯片不良时,SW不能开关接地,这样电感无法储能,所以无法产生迭加电压在一下周期升压;还有一种可能是EN启动电压不足,正常从芯片的角度,只要达到0.6V以上,就允许芯片工作了;
3、解决方案建议:更换启动电压更低的芯片;

网友H:
5V输出多大电流? 带什么负载 转换效率 要搞清楚。

网友I:
芯片正常工作电压是2V,只有输入电压大于2V(工作电压)+0.2V(二极管压降)才能自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