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用的单片机]Stduino学习(十七)水银开关模块

楼主(2020-08-03):
说明:
水银,即金属“汞”的俗称,是常温常压下唯一以液态存在的金属。汞是银白色闪亮的重质液体,化学性质稳定,不溶于酸也不溶于碱。水银常温下即可蒸发,同时因为汞是重金属,汞蒸气和汞的化合物多有剧毒。
(图片源自网络)

水银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流动性,这一点被应用在水银开关中。水银开关中有一个小玻璃泡容器,储存有一小滴水银,同时玻璃泡中还伸进去了两个金属电极。当水银开关倾斜时,就可能导致水银同时接触到两个电极,从而连通电路。反之,则导致电路断开。水银开关经常用在报警装置、通讯设备、仪表仪器等领域。

实验目的:
当水银模块倾斜时,水银开关呈导通状态(此时输出低电平),板载LED等闪烁;否则(此时模块输出高电平)板载LED灯熄灭。

器材:
Stduino UNO/Nano、杜邦线、有源蜂鸣器模块

电路连接:

代码展示:
int LED = 13;
int BUTTON =8;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LED,OUTPUT);
    pinMode(BUTTON,INPUT);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f(!digitalRead(BUTTON))
    {
        digitalWrite(LED,LOW);
        delay(300);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300);
    }
    else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10);
    }
}

实验效果:
左边水银开关模块水平放置,而右边略有倾斜。可以看到左侧LED并没有亮,而水银开关倾斜后板载LED和模块自带的LED都变亮了。

注意:
水银对人体及环境均有毒害,故使用水银开关时,务必小心谨慎,以免打碎玻璃管导致水银泄露。
如不小心打碎,要立刻打开窗户,门窗通风,防止汞蒸气被吸入。此时,不可以使用抹布或者拖把擦拭散落水银,以免污染更多地方。可以用纸片或者塑料等等将水银珠收集,放入密封容器中,丢弃到指定位置。尽可能少的接触水银。

Stduino IDE是一款面向32位处理器快速入门学习的集成开发平台,目前已经支持Arduino_Core_STM32框架,集聚快捷、高效、免费、开源、易得于一身,软件还集成了GDB调试功能。
IDE当前支持的功能有:

  • GDB调试
  • 封装库下载安装
  • 代码自动补全提示
  • 中英文模式
  • UTF-8\GBK编码格式
  • 代码快速格式化
  • SWD\串口程序下载&调试(已验证)
  •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USB HID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maple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maple DFU2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MassStorage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更多功能细节请前往www点stduinocom进行了解

已经支持的芯片&板型列表:

  • Stduino UNO&Nano
  • Nucleo 144 boards
  • Nucleo 64 boards
  • Nucleo 32 boards
  • Discovery boards
  • Eval boards
  • STM32MP1 series coprocessor boards
  • Generic STM32F0 boards
  • Generic STM32F1 boards
  • Generic STM32F3 boards
  • Generic STM32F4 boards
  • Generic STM32H7 boards
  • Generic STM32L0 boards
  • 3D printer boards
  • LoRa boards
  •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boards
  • Generic flight controllers
  • Garatronics boards
  • Midatronics boards

更多功能集成正在进行中~